关于飞机 某速度会共振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我想知道 为什么直升机就在40%左右的油门有共振
50以上 30以下又没有  这什么高级问题 - -
还有在测试螺距的时候又没有共振这又是个什么坑爹的现象啊..

拆机测试了...单电机转动没问题   舵机也不会乱动...尾管也没变形... 主轴没检查....

刚刚试机差点炸鸡了  没飞起来 身体就侧了  立马啦下油门 还好保住了JJ..  只是扫了下地

网友A:
每次看到楼主的帖子总是被头像逗乐,完全看不到帖子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楼主的帖子总是被头像逗乐,完全看不到帖子的内容了

  图像很总要 内容更总要

网友:
只能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检查了,从动力源开始查,一致查到尾巴····关于排震的帖子很多,你可以查查

网友:
油门曲线第二点抬高,不行就检查横轴和胶圈。

网友:
头像很给力啊   看得人YY去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蝎子电机试试看。我的菲尼克斯500为了省钱用的飞越电机,共振问题我查了将近2个月,换了几百元的各种厂家配件,最后甚至连舵机电调都换了一遍,共振依旧。最狠的时候能把碳纤尾管震裂并断掉。后来见到和我同样问题的一个模友的帖子,说是电机的问题,我半信半疑的找朋友借了个蝎子3026来装上一试,靠!机子和处女一样文静了,于是收之用之。现在发现尾轴少许弯曲的情况下也没有共振出现过,只是整体振动略微大点而已。结论是杂牌电机动平衡做得不好,在某个转速范围内会剧烈共振,再高会立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