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舵机虚标吗

楼主(2013-09-05):
ALIGN  DS610
●輸出扭力:
9.6kg.cm(4.8V)
12.0kg.cm(6.0V)

我在家里往舵机的1cm的舵臂上挂了8kg的大米,电压5V, 感觉转不动

网友A:
每厘米,我也不懂啥意思,坐等高手

网友:
膜拜LZ,真去试啊?

网友:
估计测试的时候,要等舵机都被大米反扭过来的时候才算数

网友B:
貌似不是这样测试的。。。。这样测的话估计没一个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是这样测试的。。。。这样测的话估计没一个能通过。。。

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厘米,我也不懂啥意思,坐等高手

是每厘米

网友C:
每厘米9.6KG,我估计应该这样理解,指舵机臂转动1厘米能产生9.6KG的力量。。并不是能吊着9.6KG运行一厘米。。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總之  直昇機能達到我要的動作  耐摔  無虛位   我就會買!

网友:
用电子称  固定好舵机  压电子称的力度

网友:
这是力矩,初中物理

网友:
楼主,我膜拜你

网友:
舵机标注的应该都是堵转力矩
而速度是空载速度
置于带载时的速度,不告诉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厘米9.6KG,我估计应该这样理解,指舵机臂转动1厘米能产生9.6KG的力量。。并不是能吊着9.6KG运行一厘米。 ...

不对。杠杆长度为1cm时力量为9.6kg*9.8N/kg=94.08N

网友:
这是扭矩的单位,比如你舵机臂长2厘米的话'就是9.6除以2,舵机臂0.5厘米就是9.6*2

网友D:
9.6kg.cm(4.8V)是
输出轴轴心到挂重物的点的杠杆长度为1cm时,重物为9.6千克时。供电电压为4。8V时,舵机工作基本正常。——我的理解。是扭矩物理概念的标示。

网友:
好像没一个舵机有这么大的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9.6kg.cm(4.8V)是
输出轴轴心到挂重物的点的杠杆长度为1cm时,重物为9.6千克时。供电电压为4。 ...

可是他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