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05):
G4是不是得用G4的模拟遥控器玩啊,看看我这个出的问题

网友:
文件缺失

楼主:
好不容易来一个回答问题的,结果内容被屏蔽了,唉

网友A:
有个叫xxlaunchxx的快捷方式,运行输入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xxlaunchxx的快捷方式,运行输入sn

你帮我看看我的图有没有你说的快捷方式

网友:
目标: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EXE" realflight4
起始位置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KnifeEdge"

可以到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KnifeEdge
建立LAUNCHER.EXE的快捷方式,
编辑目标,+ realflight4
就可以了。
这是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