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我原来用兔子校准过油门,换了NAZA LITE后也没有校准,基本上50%就可以起飞了。这次换了个架子。发现两个
电机
的怠速不一样(不过50%油门也能飞,而且很柔顺,没有发出电量低警告BB响),就重新用并联线从新校准了油门,可是上了飞控后油门至少要70%以上才能飞行,而且BB还提示电量低,飞起来就不响了。。。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帮我解决解决吧。。。。都晕了。

网友A:
電調的油門校準跟飛控的油們校準,是不一樣的唷!都要做
70%才能起飛這要看你配置、重量而定 越重油們當然要大點才能順利起飛
一般為一半油門再上半格左右就可停懸,您70%確實是高了點
先確認好電調的油門校準跟飛控的油們校準--->電池老化問題?

网友B:
先用遥控给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再接飞控打开调参软件做飞控的遥控器各通道校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关键是,同样的架子没校准之前,50%是可以起飞的(很早以前校准过),但是,这次校准后70%才能飞。

网友C:
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