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检正常后我移动飞机时尾翼竟然偏移中心位置,请教!

楼主(2013-09-05):
每次在飞前,开控飞机自检,所有舵机回到中立位置。但是我每次移动飞机时发现尾翼都有变法。偏离中立点位置移到一边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所致?

网友A:
看得不是太明白.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以为如果移动机子尾舵机不偏离那才是大问题。

网友B:
移动飞机都不变那什么时候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是太明白.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就是说我双手捧着飞机头部左右摆动时,尾翼就有变化靠一边了。有一次有个前辈拿起我的飞机也是左右摆动他说我的飞机哪里没有调试好,问我有工具没有当时我没得工具。我也没有进一步问他,当时我有点忽视这个问题没有问他。现在我感觉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经常要修正尾翼方向,我认为是不是这个现象属于不正常,可能是哪里没有调试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飞机都不变那什么时候才变?

按你说这是正常的话,请问为什么其它的舵机没有变化呢?

网友:
那是陀螺仪的作用

网友C:
话说还没搞清是直机还是固定翼?
没注意楼主都是少校了......

网友D:
供参考:

有偏差,还是某一个有偏差还是全部由偏差——〉〉检查舵机是否正常,遥控器通通微调是否居中

PS.接收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E:
你都有 98个主题 贴子了。。。

这很正常:是陀螺仪或者三轴或者飞控产生的正常动作。
你移动飞机,难免在Z轴上有所旋转,于是。。。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还没搞清是直机还是固定翼?
没注意楼主都是少校了......

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有 98个主题 贴子了。。。

这很正常:是陀螺仪或者三轴或者飞控产生的正常动作。

没办法,不懂就向前辈学习!不知大家的直升机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参考:

有偏差,还是某一个有偏差还是全部由偏差——〉〉检查舵机是否正常,遥控器通通微调是否居中

在飞行中感觉没问题,只是尾翼经常要修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飞行中感觉没问题,只是尾翼经常要修正。

陀螺仪 接电启动的时候,,会去确认 遥控器的 中立点。

正常情况 锁定之后 尾巴是 不应该 飘方向的 。。。

抱着飞机移动,,尾巴偏离中心或者移动位置 都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 接电启动的时候,,会去确认 遥控器的 中立点。

正常情况 锁定之后 尾巴是 不应该 飘 ...

嗯!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 接电启动的时候,,会去确认 遥控器的 中立点。

正常情况 锁定之后 尾巴是 不应该 飘 ...

谢谢,知道了

网友:
正常。左右变化机头方向,尾舵机会由于陀螺仪的修正而移动;起飞后悬停时尾巴有飘移,可能的原因有陀螺仪感度设置问题、转速问题、机械结构安装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