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帆船主帆,和前帆最大可放角度是多少?

楼主(2013-09-05):
自从传奇900入水,自己从中得到不少乐趣,感谢坛子里各位师傅指点。昨日发现帆船前帆可放最大角度只有60多度,主帆可以放到近90度,自己感觉有点不对,特来求证!如果不正确如何改正呢?(购买的商品船收索机已装好的!自行卸下如图)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很多次解释过了,看来楼主没有好好潜水哦!
收紧帆的时候,前帆要保留10度左右的开角,主帆则只有2-3度,开帆以后两帆开胶都是85度左右。你肯定是收帆的时候把前帆也收到0度了吧
收索机线盘上绕线要有2-3圈的余量,不该放到底。线换掉,用8号8编大力马

网友A:
如图:B和b是撩绳,转盘的直径相同,所以收放的撩绳长度是相同的,即B=b。当A和a不等时,帆角C和c就不会相等。适当的调整A和a的长度就可以有你想要的帆角了。

楼主:
1、前帆要保留10度左右的开角,主帆则只有2-3度-----一直按照你的指导这样做的。
2、开帆以后两帆开胶都是85度左右。昨天跑船才发现前帆的开角只有60多度,遥控推到顶了,主帆却可以达到近90度。
因为是商品船收索机是安装好的,以为是正确的,跑了几次才发现有点不对。会不会是收索机的缺陷?请教有啥办法调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B和b是撩绳,转盘的直径相同,所以收放的撩绳长度是相同的,即B=b。当A和a不等时,帆角C和c就不 ...

研究下!试试!谢谢

楼主:
试好了!原来是收索机没安装好,搞得我绕了几圈!谢谢回复我的朋友

网友A: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前撩绳多绕了一圈

网友B:
不会吧,如果多绕了一圈的话,你收帆时的角度就不对了

网友C:
调整前帆驶风杆的三眼扣,表告诉我们没有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如果多绕了一圈的话,你收帆时的角度就不对了

俺也不知道咋回事,收索机拆下撩绳前后安装一样圈数,他就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前帆驶风杆的三眼扣,表告诉我们没有安装吧。。。。

眼贼!的确没装!哈哈哈现在装去,不过好像装不装效果差不多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贼!的确没装!哈哈哈现在装去,不过好像装不装效果差不多哈!

大错特错!三眼扣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实现2:1的微调!要知道收帆的开角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船的理想迎风角度、风力的变化随时调整的!退一步说,即便是竞赛模型上循环线的布置方式,也不可能绝对准确的做到所需的角度,依然需要靠三眼扣来做最后的调整,传奇这类的走线方式就更加粗略了。
收帆时,前帆开角偏小=船的迎风角度大(偏下风、掉高度),前帆开角偏大=船的迎风角度小(抢上风),但同时,前帆开角越大就越早失速,开始抖动,需要更好地操控技巧,所以这是个平衡的问题,自己权衡取舍。
风变大以后,前帆和主帆的收帆角度要适当加大(参考值:12度/5度)

网友D:
另外,楼主你的船前帆主帆底边几乎都跟驶风杆成一条直线了,一点帆腹都没有(弧度),平板怎么会产生升力呢?帆可是帆船的翅膀啊!前帆的帆腹要略小于主帆的,具体大小也要看风力变化。基本设定可以参考RC版主前面发的帖子(被灌水的白痴们淹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835&extra=page%3D2
这个可是RC老师辛辛苦苦从国外网站上翻译下来给大家参考的,别辜负了人家的良苦用心。
看楼主在那个帖子里明明有回复,讲的内容却没有在自己的船上去实践,不应该啊……老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你的船前帆主帆底边几乎都跟驶风杆成一条直线了,一点帆腹都没有(弧度),平板怎么会产生升力呢 ...

批评的正确虚心接受!自我感觉模型这玩意要慢慢体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有时会被一时快感冲昏头,飙出去再说。应该在实践中逐步摸索!!!谢谢指正

网友(2015-06-01):
各种学习数月,,,我的舶快要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