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各位大神传授点经验~!电直的~!!!!!

楼主(2013-09-05):
相信各位大神都是从新手玩模拟器开始的 现在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本人练了一个多星期的凤凰模拟器,但是对尾悬停还是练不好,总是感觉自己打舵打的很大, 各位在新手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觉么? 该怎么调整。是不是我不适合玩航模啊 ? 求各位大大指导 ,  谢谢  ~!

楼主:
大神们 。人呢?  都去看天津直博会了吗????

网友A:
点动就好了

网友B:
副翼和上下通道的曲线是要改的  改成指数曲线  之后动作就会细腻很多  飞真机也是这样  控完全不调 用飞固定翼的配置肯定不行的  我自己用XTR和G4比较多

网友C:
检查模拟软件的舵面有没有错误(错误的话,你飞真机就只能秒炸了)。

单飞小电直的建议:
1.选一台比较简单的小电直;
2.收货后检查小电直有没有损坏(压坏或者配件损坏);
3.上电检查舵机方向及能不能自动修复(OK,开始试飞啦)
4.尾巴对着自己,先离地10公分且控制在一个范围内(慢慢熟悉操作了,加高高度,缩小悬停范围)
——〉〉对尾悬停好了——〉〉左侧悬停——〉〉右侧悬停——〉〉对头悬停——〉〉原地自旋360度——〉〉航线——〉〉3d悬停——〉〉3d航线——〉〉〉〉〉

PS.入门后,就是时间积累的问题。
模拟软件必不可少,奋斗,青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模拟软件的舵面有没有错误(错误的话,你飞真机就只能秒炸了)。

单飞小电直的建议:

谢谢  ,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和上下通道的曲线是要改的  改成指数曲线  之后动作就会细腻很多  飞真机也是这样  控完全不调 用飞固定 ...

没飞过固定翼,刚刚接触的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就好了

弱弱的问下   什么是点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   什么是点动?

小小的动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模拟器像真机一样设置曲线。设了曲线,手感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一个星期就对头,太厉害了。我半年多也才对头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时间

网友:
我練兩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的动

啊哦   谢谢~!

网友:
模拟器是必须要长期练习的   别灰心  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1、不要着急,我练了两个来月模拟器,每天半小时左右,现在也只能做到对尾、对头和对右悬停,上真机,也只能做到对尾和勉强对头,对右还不敢;
2、手指对遥控器的拨动,动作要很轻微,有时站在旁边的人甚至都没有发现你的手在动;
3、方向感、还有对方向感产生的联动手感,只有靠多练才有用。

网友:
用手柄(或键盘)玩过极品飞车么   要一下一下的点   很细微的    就好像  打电报那感觉   别一看歪了  你就使劲打舵   如果总玩命打舵  最后飞机就会荡秋千了

楼主:
恩恩   受教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