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PV指南

楼主(2013-09-05):
最近好多新手被FPV吸引,总问我关于fpv上什么遥控什么载机还有其它什么东东的问题,干脆立个贴,仅供参考。

1、遥控器。推荐华科尔D10。有开源固件,很强大。天地飞就算了,外壳漂亮,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根本没法diy,连头追都没法很好的支持。更高级的遥控器,钱多的买好了,反正对fpv来说足够了。

2、载机。如果没飞过航模的新手入门,一定要选择一个耐摔的上手。飞熟悉了,再上fpv载机。fpv载机市面上比较多了,见仁见智。新手上手的飞机,这里一定要说说。建议用滑翔机上手,很合适的选择是1.4米冲浪。切记不要选择轻木。再就是多练习模拟器

3、其它的东西,如飞控、gps、433,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天8,天9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说了跟没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跟没说一样

嗯。装机呢,懒得码字了。就这俩问题好多人问。

网友B:
对于富斯9上433的新手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富斯9上433的新手你怎么看?

我不是元芳,我不会武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元芳,我不会武功

好吧我就是问控的新手
想整D10,但是有人说D10上433不能挂控,对油门有干扰,所以富斯走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就是问控的新手
想整D10,但是有人说D10上433不能挂控,对油门有干扰,所以富斯走起了……

不能吧?还有这一说?我都想以后飞d10不要天9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还有这一说?我都想以后飞d10不要天9 了

有这么一说的  当然 用转发模式 什么的就应该没问题了
切糕和控离的太紧 d10就会被干扰
同等距离富斯9和天8x就不会

不过d10做工和手感秒杀富斯9和天8x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还有这一说?我都想以后飞d10不要天9 了

D10和433必须距离5米以上才不会干扰,接转发,当然离得远433辐射伤害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