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DJI一个建议

楼主(2013-09-05):
用DJI好长时间了 只看帖不发贴
今天发个帖  给DJI一个建议
我一直都是飞8旋翼 遇到到几次因为电机问题 或者电调问题  或者螺旋桨的原因 造成的缺少一动力的情况  虽然飞机还是可以正常的飞但是安全系数已经降低了
  我的8旋翼一般都飞的比较远  一般在远的地方出现缺少一动力的情况地面根本就看不到 而在这时相近的2个电机又要拚命的提高转速  电机电调的温度快速上升  螺旋桨的效率也下降  整体安全系数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这时要是飞控可以给OSD一个信号  我们在地面监视器就可以看到飞机上有一动力出现了问题必须马上降落
飞控检测这一过程其实比较简单  在缺少一动力的情况下 缺少一动力的这一通道的油门信号肯定要增加  一直增加 增加 到最大油门为止  这时和其他的7个轴的油门信号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飞控发信号给OSD 叫他在地面监视器上显示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飞机的这一情况了
文笔不好    高手和逻辑能力好的朋友应该看的明白

不知道DJI觉得我这一个建议怎么样

对于6旋翼用处不大  6旋翼在缺少一动力的情况多数量已经自旋了 除非负载轻
旋翼没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4旋翼缺过一轴动力,直接坠机

网友B:
这个可以有,OSD屏幕上找块空地显示4,6,8个能量柱,7格线2白2绿2黄1红,电机输出28K以下白线,28~31.5K绿线,31.5k-34K黄线,34-35k红线,就像80年代组合音响上的示波器
飞行时如果发现某个电机频繁闪红,尽快降落吧,返航都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

一点难度都没有,貌似字需要在软件里增加这个功能。这个建议非常非常好,说白了,就是在OSD上叠加各轴图形化的输出百分比,出了问题一目了然

希望大疆酌情考虑,期待下个固件更新时候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OSD屏幕上找块空地显示4,6,8个能量柱,7格线2白2绿2黄1红,电机输出28K以下白线,28~31.5K绿线 ...

这个也不准确,如果作姿态机动,每个电机的输出本来就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即使是悬停,如果有风的干扰,各电机的输出也并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OSD屏幕上找块空地显示4,6,8个能量柱,7格线2白2绿2黄1红,电机输出28K以下白线,28~31.5K绿线 ...

对!就这个意思!
颜色不用,有些时候信号不好会变黑白,就是几个条框就可以了,一部分是填充的一部分是空白,填充比例跟随该通道电机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准确,如果作姿态机动,每个电机的输出本来就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即使是悬停,如果有风的干扰 ...

修正干扰和修正缺一个电机的图形变化模式能一样吗?????好好想想再说OK

网友:
有了这功能还能一目了然的看出起飞时的功率冗余是多少
很实用的功能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和DJI的技术说过好几次了   不理我

网友:
这个应该有。

网友:
这个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干扰和修正缺一个电机的图形变化模式能一样吗?????好好想想再说OK

在这里说没用,DJI采纳与否这才重要,哈哈

网友:
这个功能多少回增加主控的运算负载,再说如果发现输出有问题,炸机也就是瞬间的事情了,根本飞不回来。

网友B:
输出问题并不一定瞬间炸,论坛上很多例子都是,电机异常一段时间后才最终挂掉,比如前段时间楼顶起飞航模摄影大楼那个,六旋翼停桨一个后并没紧急降落,而是想返航回楼顶,结果在挣扎一段时间后,最终相邻的电调挂掉。。。

另外,这个功能不会增加主控的运算负载,所有的数据都在总线上跑,OSD用和不用都在跑,增加的是iOSD的运算负担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问题并不一定瞬间炸,论坛上很多例子都是,电机异常一段时间后才最终挂掉,比如前段时间楼顶起飞航模摄 ...

增加的这点负担九牛一毛而已,基本都是现有的数据,输出显示罢了

网友:
LS 正解···支持升级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其实,OSD上面显示柱状图什么的如果很小一簇,看不清楚,没用,很大一簇,占用很大画面(可以想象一下4旋翼、6旋翼、8旋翼)……又会影响正常飞行。
也许实现起来没有多大障碍,但是有多实用?不要柱状图这种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就增加一个输出状态警报,可能就够了,一有问题,OSD会显示报警,就跟现在增加的指南针异常报警一样,这样简单、直观,符合OSD的设计初衷,辅助的同时不影响正常飞行。其他详细数据,还是放在地面站和黑匣子里面吧。

网友D:
这个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