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电调不自检有5.2V输出

楼主(2013-09-05):
最后一次调试用完就放在盒子里,昨天拿出来试刚买的花牌6S电机2221、1880KV,怎么没反应?不存在烧毁、进水,BEC输出正常,拆开包皮看了一切正常,郁闷了
哪位大师能救一命?

网友A:
不自检但BEC有输出很正常,因为BEC输出 5.2 V是不受MCU控制的,只有在MCU正常工作且设置了6V输出电压时BEC输出才输出6V(这个可以翻看我改飞腾电调的帖子),你现在的问题是不用去管BEC电路因为那个是正常的,着重检查下MCU的供电电压,通电测量下第一张照片电路板上小的那颗钽电容两端是否有3.3V(MCU的工作电压),如果没有3.3 V电压应该是第一章照片的电路板背面那个7833稳压挂了

网友:
楼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自检但BEC有输出很正常,因为BEC输出 5.2 V是不受MCU控制的,只有在MCU正常工作且设置了6V输出电压时BEC输 ...

谢谢大师!东东已寄回好盈了!

楼主:
封贴!好盈小妹已把电调寄回!!赞一个!!就差4天就过保了

好盈售后 14:52:16
你好
好盈售后 14:52:46
两颗电容坏,220升压电感线圈断
好盈售后 14:53:49
还在保修期内,可以安排免费维修
在这里谢谢好盈小妹了!
好盈买了放心哦!!!

网友B:
包皮割了还保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皮割了还保修,不错

所以要赞一下好盈的售后!!
有这样的商家让我们很安心!!

网友(2014-02-08):
好盈。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