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0尾推,请指教

楼主(2013-09-05):
想弄架J-10涵道机,但是由于场地有限,想改成尾推的,用多大的电机和多大的电调,麻烦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改尾推和涵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机子推力需要多少克,能达到1比1就可以

网友B:
为什么尾推就不受场地限制了?

网友C:
就是,,我也想这样问,,求解

网友D:
一样求解

网友:
尾推手抛?

网友E:
倒,同上几楼的,不是一样?有什么不同。

网友:
尾推起降可能不用那么长的跑道  个人理解

网友:
尾推可以装矢量电机座,感觉很不错。

网友F:
楼上几位是不是没玩过涵道?本人也没玩过,不过如果改成尾推,电池和涵道这块就能减少至少二百五十克的重量,飞行速度一下子就会慢不少!当然还要看楼主是不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尾推和涵道有什么区别?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尾推就不受场地限制了?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也想这样问,,求解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求解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同上几楼的,不是一样?有什么不同。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是不是没玩过涵道?本人也没玩过,不过如果改成尾推,电池和涵道这块就能减少至少二百五十克的重量 ...

你说的很对,而且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和手接了啊!不需要场地,如果用同样地电池,涵道的必须要跑道,手抛根本不行,我飞过SU27,改尾推了的,用的是2208 2600kv的,推力小了点,所以想问问有什么电机可以使推动比大些

网友:
尾推效率高,省点,就是容易刮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而且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这样飞就可以手跑 ...

楼主看多“歼十出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多“歼十出击”了、、

说实话,没看过

网友:
2212 kv23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大哥些,不要幽默我嘛!尾推效率高很多,省电不说了,而且可以进行大躬角飞行(就是眼镜蛇动作), ...

好吧,看你这么成心,我说说,,,改了不是感觉有点浪费这么好的一架飞机唉

效率是会高一点,省电也是有一点,当然重量轻了,但是外观就难看了,容易打桨,这个飞机有点大,你要用2212或2216,,KV2200或1800   KV2200就配上6X4试试,,,180就7X4,这样应该动会就够了

网友:
楼主想多了 改尾推如果飞机设计的不合适配重心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唯一的好处就是对电池伤害小

网友:
改尾推有效率,牺牲像真,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