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T8G 能否匹配两台R6208SB拓展出14个接收通道

楼主(2013-09-05):
如题。我想用T8G同时控制两台R6208SB ,一台R6208SB作为1-8通道输出,一台作为9-14通道输出。我看说明说可以让一台工作为通道B模式,就是输出9-16通道的。但是我设置后只有一台能工作另外一台闪绿灯。。

网友A:
一只接收机工作B模式是要用到SBUS,SBUS用掉8个通道,剩下的接口再用掉8个通道。具体设置说明书上有的,接收机上的那个数据端子要用配的线短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接收机工作B模式是要用到SBUS,SBUS用掉8个通道,剩下的接口再用掉8个通道。具体设置说明书上有的,接收 ...

哦,谢谢。后来看说明书明白了。还是只能同时匹配一个接收机,用B模式的话SUBS占用前8个通道,接收机的1-8个通道映射为后8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