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本人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天7 的控,3D模式如何设定啊?

楼主(2013-09-05):
各位大师,本人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天7 的控,3D模式如何设定啊?

楼主:
还有V1的按钮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V1的按钮是干嘛用的呢?

不知道,我也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A:
新手玩3D? 你说的是啥的3D  固定翼还是电直?

网友B:
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是螺距曲线还是什么的。

网友C:
V1是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玩3D? 你说的是啥的3D  固定翼还是电直?

450电直,悬停练好了,现在想练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是螺距曲线还是什么的。

450电直,悬停练好了,现在想练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是襟翼

网友:
不敢路过,会被封条,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电直,悬停练好了,现在想练倒飞

那就是调油门曲线和螺距了3d,是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V1的按钮是干嘛用的呢?

个人建议,还是换个FUTABA或者JR的吧,新手2000以内的就行,条件好可以买个更好的中意的,控到什么时候都得用,也炸不了,玩久了你就知道好控的好处了

网友:
好控贵啊 国产的不是一样用 只要油门通道分辨率高就可以了
至少要达到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还是换个FUTABA或者JR的吧,新手2000以内的就行,条件好可以买个更好的中意的,控到什么时候都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