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新手准备上亚托500,用什么陀螺仪好呢?

楼主(2013-09-05):
刚入魔,准备上亚托500,不知道该上什么陀螺仪,VBAR就不说了,都知道好,可惜米少,给推荐个信价比高点的,最好是中文调试的那种,别太复杂,新手看不懂。

网友:
潜水你就知道了.
一般人不想重复说,说的都是托..

网友:
SK-720该产品七大特点:
1) 自动平衡功能--强大的平衡增稳性能,适合3D初学者及职业玩家,可有效减少炸机次数。
2) 支持倒飞自动平衡功能。
3) 适用于多旋翼飞行器(最高可达四旋翼)及固定翼飞机。
4) 与Skookum GPS*连接即可实现多功能飞行。GPS现以上市。
5) 辅助航模摄影:如云台增稳等。
6)“独一无二”的飞行记录回放功能。(SK-720可记录您爱机的震动数值及飞行姿态)
7) 大小直机通用:所有支持无副翼平衡系统的直机均可通用(包括油动机)

SK-720无副翼平衡系统,可代替直升机传统机械副翼和锁尾陀螺仪,简化飞机结构,让您的爱机更便于维护,还可作为JR/Spekteum 、Futaba接收机,外接卫星天线S-BUS总线使用,简化接线。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飞机起飞重量,从而提高飞行性能。

个人正在用,很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