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新入X7,虫子160A配虫子新款4525 ULTIMATE,如何设置才是最佳,灰常感谢

楼主(2013-09-05):
之前只搞过450 550 X5这些鸡,这是偶的第一台700级,看了 小老虎 王周海 老钱等等这些高手爽操X7后,决定入,配置想了好几天决定是舵机servo king 695,尾巴FUTABA bls256HV~电调虫子160A~电机虫子4525 520kv ULTIMATE,三车由为下岗的小蓝V5.3EX~控是XG7 接收为831,电池配的格式5000,45C~现在正准备开装,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大,真心感谢!惯例 妹子图奉上!

1.纠结于之前都玩的是好赢之类的自带BEC电调,对独立bec品牌毫无认识,现在不知供电系统选择2S锂电直驱还是独立BEC哪一种更好,那种适合我的设备,稳定性佳~

2.偶飞行风格比较爆力,侧摆 钟摆等都喜欢超快速的,像偶X5那样 嘿嘿,虫子的4525 520KV ULTIMATE 电机,要如何设置虫子的这个160A的电调,才能发挥最佳动力(虫子电调设置方法请详细告知偶,)~另外给我的小7,配多少T的电机齿~

3.如果需要定速的话,配合我的控,定速该如何设置,(抱歉,偶的X5也是只跑曲线,毕竟好赢线性不错嘛)

4.小7自身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自己动手改进,(在这爆个料,X5的相位臂是和主轴一起固定的,如果拧太紧,相位臂会很死,松了,T头会甩,这里我是吧亚托500的相位臂全套移植,只需在T头内侧加上两个450用的3MM横轴铝垫圈垫上,就可以朝死的拧,死死固定主轴并且依然顺滑 )

本地鸡队~

惯例上妹子~

抱歉,先上这么多,(电脑实在太卡啦~弄了好久了~~

网友A:
好漂亮的X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X7啊~

中山胸给点建议嘛,不要灌水啦~你的700咋供电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胸给点建议嘛,不要灌水啦~你的700咋供电的呀?

我的不是高压的,用亚托BEC 6V供电~
直接上2S直供吧~~~

网友B:
设备都能高压的话 直接2S啊  省去BEC 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都能高压的话 直接2S啊  省去BEC 提高可靠性

不知道831接收和小蓝V能否承受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31接收和小蓝V能否承受哦~~

没问题,我现在在用就是2S直接用831和VB

网友:
有钱淫。直接2s直驱吧

网友:
还没装就好漂亮的x7了??

网友:
妹儿就先收下了...

网友C:
电调还是建议不要用虫子的

网友D:
供电:

独立接收电(3-4cell) + SGP Reactor BEC,  供电最稳定,最安全,最重,最贵

Western Robot HV UBEC, 供电稳定,安全(极少量的烧毁记录),最轻,最省事,中等价格*最好是能买Pro版本或者第二代,它们都有自己的供电系统,电流不过接收和Vbar,可减少压降,接线略麻烦。嫌麻烦第一代也不错,10-15A电流也够,直接插进Vbar里。

2cell 直驱,供电不稳定,很安全,中等重量,省事省钱

建议LZ上方案2,省事,不用总操心接收电充了没;而且X7那点地方,别折腾一堆设备了。

这个牌子的BEC品质是非常好的,很少挂掉; Kosmic那么贵的电调不也是高压B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还是建议不要用虫子的

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

虫子的电调总体不怎样,既然都上高配了就换个K120的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

独立接收电(3-4cell) + SGP Reactor BEC,  供电最稳定,最安全,最重,最贵

感谢哥们,我搜了下,另外请教你推荐这个超级BEC 和这个Gryphon哪个要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哥们,我搜了下,另外请教你推荐这个超级BEC 和这个Gryphon哪个要更好一些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哪个都有人用,很难说谁比谁好。 所以你自己拿主意吧,或者问问用过的。再不行你就找个售后好的 方便的,万一出问题了也好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哥们,我搜了下,另外请教你推荐这个超级BEC 和这个Gryphon哪个要更好一些

我觉得是取决于你自己喜欢什么方案
如果你担心重量,喜欢飞轻量级的,那第二套方案是无敌的选择
你不怕麻烦每次充个2S,也想省点事,最安全的还是2S直驱
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BEC再加2S或3S电池的,重量是竞技机的死罪,加起来应该差不多200克了

网友:
电调有能力还是上k160a以上,120a有可能保护,天蝎星160a还行,但是在k牌面前定速差些

供电2s也行,bec也可以,看个人选择了

网友:
楼主图片打包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