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cm双发cat造船记(图解)--- 只要你有耐心,持续更新!

楼主(2013-09-05):
1.舵机系统(稍有点复杂,不需要使用风琴管,不担心漏水了。但重要的是:这可以让你获得最好的舵机线性!

这就是我设想的结构,能看懂吗?

单向阀组件

在建船舱结构

网友:
咋这样搞。。舵机改的好独特。。

网友:
还没看明白,继续。。。。。。。。。。。。。。。。。。。。。

网友:
有必要这样吗!!?折腾了!!

网友:
开始放线了

网友:
看不咋明白

网友:
然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出差中,回来更新!

网友:
没看明白呢!就改舵机?慢慢等。

网友:
看好戏,标记下

网友:
这在干嘛?

网友:
舵机的支架做的不错呀,好手艺

楼主:
来了!
船壳加固:
原壳,非常软,稍用力会变形,现用单层玻璃布加环氧加固,强度明显提高。

刮水刀,尚未精磨。用的是5*6mm的铜管

船舱内出水口

原本是单发的船壳改双发,没法装老鼠尾,且用的是硬轴,只能用环氧板加固。

网友:
赶上直播

网友:
那张毯子座地上 耐心看直播

楼主:
电机架组装

网友:
手工不错,想法古怪。

网友A:
关注中,没看明白舵机。

网友B:
进水管太崎岖了,水流速度恐怕会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管太崎岖了,水流速度恐怕会大大减少

船舱内的那部分外表是环氧,看上去有些毛糙。试过了,内部很顺畅。

网友:
舵机没看懂

网友C:
楼主用一个主动舵机(辉胜995)拖动一个废旧舵机做转接
将风琴套的轴向密封变为舵机的径向密封

此舵机如果本身防水,那么最后一级输出齿上应该本就有密封圈,如果没有,可以加上一个,建议用硅胶的,封水能力更好

剩下的事就是把主动舵机固定于内舱
而废旧舵机就像风琴套一样,有开缝穿“DIY舵角”的部分放入内舱,而输出舵角接舱外,打胶密封
然后把输出舵角连接水舵即可控制方向

玩潜艇的飘过~~~~~

其实雷虎“海神号”潜艇的密封就采用了这种径向传动结构

但径向密封带来的摩擦阻力一般要比套套带来的大

所以是戴套还是上环,全凭个人喜好啦

小弟最近准备玩点速度的,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
船舱结构预览

网友:
kason说的进水口 lz确实值得注意

确实太崎岖不平了~!~

网友D:
我倒是看懂了结构,但是我突然想问你,既然被动舵机的舵机臂可以伸出船舱,那为何多此一举还弄两个舵机,直接把那个被动舵机换成主动的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看懂了结构,但是我突然想问你,既然被动舵机的舵机臂可以伸出船舱,那为何多此一举还弄两个舵机,直 ...

你能把个标准舵机塞进不到高度2cm的船舱空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把个标准舵机塞进不到高度2cm的船舱空间吗?

那你的那个被动舵机不也装下了吗?

网友:
楼主赶快装完首航

网友:
买个2cm的舵机装进去可能还方便些,速度,力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一个主动舵机(辉胜995)拖动一个废旧舵机做转接
将风琴套的轴向密封变为舵机的径向密封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加油,持续关注

网友E(2013-10-07):
估计会烂尾,这个猫艇装双发不合适,内部空间先天不足。不过佩服楼主的想象力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E:
估计会烂尾,这个猫艇装双发不合适,内部空间先天不足。不过佩服楼主的想象力

我前几天买的商品CAT是双发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估计是用于双舵

网友:
是用于双舵

网友(2013-12-15):
呀没更新了 估计烂了

网友:
还没看明白

楼主:
I'm back !

天线座加强

水冷系统:冷却水泵支架(在建中ing)

网友:
有画蛇添足的趋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没看明白舵机。

1、此船体尾部空间狭窄,现在有12KG舵机无法和连杆调整到相同或近似的高度,所以楼主将舵机倒置,重新定义摇臂的高度,
2、犹豫舵的安装和连杆的平面无法保持近似水平,使用Z型连接,将舵机连杆和舵的连杆引到船体外侧,

谍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看你的即将下水,我的还是壳子,唉!
现在有点想把西北风动力移植到我的CAT上面,感觉西北风承受不了2600W的电机,
再等等夏天就到了,和你拼拼试试

网友F(2014-06-12):
楼主那环氧板加工零件很熟练啊,不知用什么来切割的,我的微电机不大给力。楼主家在园区那个英伦风小区呵呵,和你一个地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环氧板加工零件很熟练啊,不知用什么来切割的,我的微电机不大给力。楼主家在园区那个英伦风小区呵呵 ...

小电锯+锉刀,有空一起在小区玩船!

网友:
不要烂尾阿!

网友:
舵机改的很有意思,双水冷电机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陆哥,最近不见你啊,还在忙?
gps在我这里。你方便了就给你送过去,要下水了,看你尾舵,纵向面有上下2颗螺丝固定,你看看是不是要把下面那颗换成尼龙螺丝。刮到东西了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
水泵冷却,真棒,效果肯定好。

网友(2014-08-29):
肯定烂了

网友:
看的是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希望不要烂尾了,加油

楼主:
大家看帖不回,缺少动力哦。。。

网友G:
LZ 双水泵的线怎样接是一块电池一个水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双水泵的线怎样接是一块电池一个水泵吗

2块4s电池分别给无刷电机供电,同时各给1路水泵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2块4s电池分别给无刷电机供电,同时各给1路水泵供电。

4s电池对水泵来说太大了吧 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4s电池对水泵来说太大了吧 要怎么解决

加3A降压模块,想要多少伏都可以调,淘宝多的是。

网友H:
请问楼主CAT多长啊?双发多大的电机及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CAT多长啊?双发多大的电机及电调?

82cm ,2860,120A

网友:
欣赏楼主的动手能力,只是感觉有点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太复杂了,弄两个水泵,还不如直接做两个船底进水口,简单且轻便。如何设计并不是越花俏越好,而是在能够满足性能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环节越多,重量以及与之配套的东西就增加了,出错的几率也就越大。这是个人经验,只供参考。

网友:
用齿轮泵肯定不如直接上水效率高,还会在船底形成阻力,多余的设置

网友(2014-09-29):
不错不错!有SP看更好!

网友(2014-11-10):
楼主好手艺。。。我正在做个530mm的猫,请楼主大神帮俺参考参考动力系统配置,比如水刀用多大的,电机等等,本人小白一名。求科普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水泵,不增加重量吗

网友:
好手艺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