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线测试电机启动时间

楼主(2013-09-05):
做个一根Y线
一头连接飞控一个控制端
另一头同时连接两个电调和
电机
这样测试一下同样信号控制下
启动时间究竟是怎样的
很多模友说让我再做油门行程
我在这先回复一下
我已经做了四遍了
现在我能想到的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再试一试
其他办法实在想不出来了
飞机抽得厉害
究竟是这个原因还是飞控原因只好一项一项排除了
视频密码1001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
不用飞控
直接连接接收机
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
前几天有模友说S4是烂飞控
装什么上去就是会出现不同步问题
将就着玩吧
测试表明
启动不同步根本不是S4的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帮我解决了一个大疑惑,
然后看你的故障还可以调换电调来确定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A:
四号的电调设置的是柔和启动吧

网友B:
感觉 是电调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