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朋友的1.4米翼展冲浪者,配个2208的2600KV电机5寸桨可以飞吗?

楼主(2013-09-05):
          新手朋友,买了架冲浪者,有点舍不得钞票,用的炸坏好小子的2208的2600KV电机5寸桨。动力会不会太小了?冲浪者装好不带电池600克,加上1550电池约750克。俺觉得可能马力不够啊。
看这个给别人买的冲浪者,1.4米翼展的飘飘机,还没试飞

     下面是俺自己的两架飞机,都是配朗宇2216,1250KV配1047桨,拉力1.2KG。

   左边的吉比EPP,带2200电池飞行重量700G,推重比超过1.7。目前为止手感最好的飞机。空中乱滚都行,机动性实在强悍。
   右边的EPO260,带2200电池重量850G,性能勉强,但吊机很困难。象真机还是比特技飞机差远了。
   俺自己的飞机都是动力强的,周末试飞朋友的冲浪者,不知这样的飘飘机这样的动力行不行哦?呵呵,小气的模友。

楼主:
吉比比悍马好多了。贵了20元,重了40G。

网友:
还是用2212.2200KV配6040桨吧

网友A:
动力绝对够,滑翔机和3D机对动力的要求不一样。我们以前飞AX滑翔机,原厂电机是AX 2208N kV2200,EMP 5×5E桨,感觉动力足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绝对够,滑翔机和3D机对动力的要求不一样。我们以前飞AX滑翔机,原厂电机是AX 2208N kV2200,EMP 5×5E ...

请问你的AX滑翔机飞行重量多少?

网友:
没称过,600~700克之间吧。

网友B:
动力够飞, 但是要注意避免失速, 因为失速了比较难救

网友:
我用2212的电机,带1200g的滑翔机可以轻松上天,当然做动作要差些。

网友:
第一版的冲浪者 感觉很一般~~ 2212 KV2200即可 不用改电机位置了 可以有!!!

网友:
可以平飞。

楼主:
不知这样的动力,,爬升肯定费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的动力,,爬升肯定费力啊

腰推的滑翔机因为桨小且舵效不如前拉机,本来就很难做到大角度爬升。但是相对动力强弱来说,良好的气动外形和机翼的升阻比起的作用更关键。如果厂家给的标准配置连爬升都会很费力不能保证的话,这飞机还能飞吗?自己试过了再说吧。

网友C:
请问LZ的吉比 是红鹰的吧?

网友:
冲浪者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的吉比 是红鹰的吧?

是啊,红鹰的。很好飞,比悍马好多了。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也是买了个冲浪者 第一次试飞的时候用的是2212 1400KV 5寸三叶浆 起飞没问题 估计你2208也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2212 2200KV 5寸三叶桨 感觉挺暴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也是买了个冲浪者 第一次试飞的时候用的是2212 1400KV 5寸三叶浆 起飞没问题 估计你2208也不会有 ...

1400的KV值配5寸浆动力不太好吧,另外新手想问下,3叶桨比两叶的要好吗?为什么别人都是用的双叶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够飞, 但是要注意避免失速, 因为失速了比较难救

请问下,失速是个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00的KV值配5寸浆动力不太好吧,另外新手想问下,3叶桨比两叶的要好吗?为什么别人都是用的双叶桨呢?
...

三叶的效率高,同样直径、同样旋距三叶的螺旋桨效率明显高于双叶的    自己感觉对滑翔机来说2212 1400KV的够用 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