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升级,可排除电路断开,电机停转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前几天,飞行时,一供电,一个机臂的电机竟然自装,很慢的,立马拔电,在供电,还是那个机臂,嘀 ,嘀 ,嘀 ,报警,拔电,动了动臂,在供电,好了,回到家,果断全部电线焊接,反正也不需要快拆,需要的是稳定,没有隐患!!

一会去测试,看看又没问题!!!

网友:
你会后悔的

网友:
不值钱了。

网友:
这样机臂就没得拆了,最好用香蕉头接

网友:
既然不需要快拆
那就没必要用S800了啊
这样改装损失严重啊

网友:
好用即可,支持楼主

网友:
自己装个810算了。

网友:
楼主这焊功,甚是了得啊
这样焊,S800的价值起码去了一半

网友:
把宝马改成S6了

网友:
除了虚接,电调问题如何升级?

网友:
不错,挺好嗒。
把起落架和z15也固定粘死上吧。
那才牢靠。
s800瞬间升值了。

网友:
看来比较麻烦

楼主:
升值不升值,宝马或者s6,要的使用的踏实,消除隐患,难道s800不改装,它还会给你下金蛋啊,它只会给你在空中停车,到时,你在思考他的价值问题吧,飞到空中的东西,安全是首位的,如果带着隐患上天,其他的都扯,...................

网友:
S800的优点就是快拆,而且机身那么重都是因为快拆设计。楼主你这样改反而把S800最大的亮点给改没了。感觉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真觉得不放心可以用香蕉头做二道保护啊。之前有模友这样改他的S800。当时一群人都认为没必要,现在看来那个模友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网友:
冷静啊 冲动是魔鬼!

网友(2013-10-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561其实只要把机臂动力的正极外接一个香蕉头就可以了,信号的正极电流很小,就算瞬间虚接也会马上恢复。那两负极是导通的,不可能同时出现虚接。还有就是日常维护很重要!小窍门看一看

网友:
记得安全为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