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扣代替螺钉拉紧上下层板!你能用得上!

楼主(2013-09-05):
把层板贴到泡沫上有时并不保险,因此有时就要加上自攻螺丝与另一块层板将其进一步加固,但加固件到目前为止只能选择自攻螺丝,这种办法增重大,有无既能接紧上下层板又能控制重量增加的方法!看此图你可能就会觉得此办法存在!,

网友A:
这么用过的飘过……  极为脆弱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用过的飘过……  极为脆弱不靠谱。

想接断都困难,你还说极脆弱不靠谱?再说了强度完全超出需要,还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家伙的隔空紧接距离可达到十七公分,足可以应对不少坚固需要了!

网友:
用扎带好

网友:
是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