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左右的迎角有多大误差可以容忍?还有如何测量确定!

楼主(2013-09-05):
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人及大多数机子来说,几乎不存在 这个问题,但搞清楚也有益处!如图所示的左右机翼是通过一个铝梁联接在一起,这就出现了左右机翼迎角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两架同类型简装机的原因?因为副翼在平飞时就得往右打上一点。由于加工及测量手段缺乏,联接部位的精度不是很高,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比较好地完成两翼间的迎角同角度问题?测量时应该用什么样的简单易行的办法来完成?在座的各位在制作机翼与机体的模型时也会碰到两侧机翼调整迎角的问题,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完成?

网友:
水平气泡计、数字角度仪都可以。。

网友:
放地上粘

网友A:
设计飞机的时候 就有定位销

网友:
直接放在地上粘

网友B:
设计成可以调节迎角机翼,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实际上没有这么严格,眼睛看基本一致就可以了。飞机上天后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仪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飞机的时候 就有定位销

定位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说得其实就是如何定位的问题,定位销老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没有这么严格,眼睛看基本一致就可以了。飞机上天后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仪器也可以。

主要是安装到翼梁上后有点活络神仙的味道啊!不严格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说得其实就是如何定位的问题,定位销老土啦!

原来 各种方法 还有土不土 之分啊
我只知道 简单实用就是好方法

这是我设计的飞机
主翼有三根碳管对接 一根主碳管 两跟定位碳管
加工的时候 只要保证好机翼精度(这个很好保证 我们一般用型架)  完事直接一插就行

网友D:
迎角?LZ确定说的是迎角不是上反角???

网友:
很多朋友都没有仪器,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放在地面或者桌面来定位,即简单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迎角?LZ确定说的是迎角不是上反角???

还是说攻角为好吧?迎角是飞行中相对气流的角度,这里是指安装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 各种方法 还有土不土 之分啊
我只知道 简单实用就是好方法

真不好意思!在此图面前真是无地自容,不过说老土也是相对而言,相对本贴制作的这个飞机想用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成可以调节迎角机翼,问题就解决了.

应该是这样,机翼是相对于机身转动的,但机身宽,而且迎角只能看大概,就是有也得飞到天上去才能知道合适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攻角为好吧?迎角是飞行中相对气流的角度,这里是指安装角度。

迎角=攻角,是飞行时机翼和气流的夹角,这是个动态值。
从楼主的文字说明我的理解应该说的是机翼上反角吧?这是机翼和水平面(假定机身绝对垂直于水平面时)的夹角。如果不考虑飞行时的过载引起机翼的结构形变,机翼的上反角是恒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