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收到坦克前进左边履带不动,倒退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05):
收到恒龙豹2A6坦克,装好电池前进时左边履带不动,倒退时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卖家让我先给电池充电,我感觉电池有电,倒车很快的。

楼主: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电路板坏的,更换主控板

网友:
找HL厂家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拆坦克啊,等晚上充满电,不行就退了呗,哎,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拆坦克啊,等晚上充满电,不行就退了呗,哎,郁闷

兄好!
这边高人多多,肯定能帮你搞定的
而且还不收你学费,哈哈

卖家也不容易的
以解决问题为双赢

网友:
这个小意思
让卖家换个接收板就能搞定

网友A:
MOS管烧了n管,新买的就换吧。

网友:
MOS管烧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烧了n管,新买的就换吧。

换板就可以了
比你整个发回去省事

万一你发回去
卖家说摔坏了...

不会不要紧
看看这个坛里的
好多都是从不会到变成高手

楼主:
坦克前面的LED灯断了一个,炮塔上有1平方的地方漆掉了,坦克前进***不动,是不是要扣卖家的钱啊?扣多少合适呢

网友:
至少扣60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坦克前面的LED灯断了一个,炮塔上有1平方的地方漆掉了,坦克前进***不动,是不是要扣卖家的钱啊?扣多少合适 ...

拆红圈里的8颗螺丝
就可以把坦克上部拿下了

然后接收板上的插头全拔下来
插的时候按这个

楼主:
扣600太不现实了

网友C:
不喜欢退货就是了,要是喜欢,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主板换一个就行。灯用胶水一点,就行了。
扣钱?这种事还是少干吧。

网友D:
掉漆、断灯不算啥,自己可以DIY。不过换电路板的费用卖家应该出,此外免去了邮寄费用,这些本该卖家承担的,所以卖家还应该让渡一些邮费给你。这样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红圈里的8颗螺丝
就可以把坦克上部拿下了

多谢,大侠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漆、断灯不算啥,自己可以DIY。不过换电路板的费用卖家应该出,此外免去了邮寄费用,这些本该卖家承担的, ...

这位仁兄说的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导

不客气的
天下模友是一家

祝您在玩模的过程中
动脑动手能力得到锻炼

玩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退货就是了,要是喜欢,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主板换一个就行。灯用胶水一点,就行了。
扣钱?这种事还 ...

那就这样算了,自己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这样算了,自己去修?

意思是说,找卖家换个主板。费用当然卖家负责。至于灯断了,可以用胶水点一下,漆的问题,小问题,坦克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新的。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主板已拆,明天寄走

楼主:
本来挺高兴的,都是这块板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挺高兴的,都是这块板板

既然拆开了
顺便检查一下波箱的齿轮和轴孔里有没有润滑油

如果缺油的话顺便加点
拆开检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
顺便检查一下波箱的齿轮和轴孔里有没有润滑油

已经买了润滑脂,主板来了就搞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润滑脂,主板来了就搞上哈哈

很好!
如果不是那板坏了
你没机会认识这么多朋友
也不会给波箱加油了
我的就是检查齿轮有油
但波箱不拆下看不见轴孔缺油的
所以波箱扫齿了,这个损失全自己承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如果不是那板坏了
你没机会认识这么多朋友

请问高手,是不是波箱齿轮加点润滑脂就行啊,不需要拆波箱吧?我的是钢波

网友B:
不需要拆散
把齿轮和齿轮轴的孔
用牙签粘上润滑油加上、加进去就行了
加油的时候再转转
充分加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拆散
把齿轮和齿轮轴的孔
用牙签粘上润滑油加上、加进去就行了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我的一入手,回来电池电充满,玩了10分多钟,就全部拆了,只留壳子其他全部换,结果中途又有其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把这事给耽搁了,现在坦克还是散装在桌子上,等快过年了装起来带回去碰到下雪的时候玩玩。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B:
拆红圈里的8颗螺丝
就可以把坦克上部拿下了

这个图好,收藏了!

网友:
如果是金属波箱的,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齿轮轴的铜套有些大而造成的。

网友(2014-06-02):
这种一般是里面的接收有问题或者遥控器的按键问题

网友:
想把坦克玩好就要从拆开始。。。

网友(2014-07-16):
这位仁兄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