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遥控通道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05):
mwc遥控通道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右上角的通道值一直在跳动,不稳定。而且都是1000左右的。线已经连好了,传感器也有数据了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吗?我用的是天地飞7,设置成固定翼飞机模式,其它的也没有怎么设置了。 =============================================================
已解决,恢复了遥控器的出厂设置,再按正常设置就好了。电压方面,之前是接收机直接接电调的电压,后面就换成接板子上的5。0电压。

网友:
坐一回沙发。有MWC的使用说明视频的。

网友:
解锁了没有?遥控通道有没有反应?

网友:
先校正一下ACC和mag

网友:
坐看怎样解决

网友:
肯定什么地方错了,你不接遥控看看是不是1500
我怀疑你把信号线全接到负级上。所以信号都是1000

网友:
查看接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围观,是不是设置了混控?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是不是设置了混控?不确定~~~

自己解决了,感觉你的回答最有可能,因为我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进行操作就好了。之前对控不懂,估计是乱按到混控了吧。或者又是电调出来的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