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是否需要轴承座?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小主轴

预计使用E543做动力,然后弄2个角接触,中间车一个轴,就结束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去问卖角接触轴承的,他说角接触不需要轴承座?

这我就迷糊了,难道是我弄错了?

还是只要用深沟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阿

网友:
我用的是俩深沟轴承俩角接触轴承

网友A:
用毛子,角接触要注意受力方向。两头都加的话那么轴向力方向同时向内侧的话就把轴承顶到主轴上了不会跑出来,还有注意有轴承压盖就行了。轴承就是在主轴套上车出位置来压进去就行。

网友:
你如果轴向力是把压盖往外顶的话时间久了压盖会松,这是不行的

网友:
g tel 一般要座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毛子,角接触要注意受力方向。两头都加的话那么轴向力方向同时向内侧的话就把轴承顶到主轴上了不会跑出来 ...

这种两个深沟球轴承和两个角接触轴承的,    相邻的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之间,需要加隔离垫吗?

网友C:
据说做无动力主轴都是前端两个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后端一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D:
标准搞法是前段1对大角接触,后端一对小角接触,加强版,前段三联大角接触。用深沟属于经济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标准搞法是前段1对大角接触,后端一对小角接触,加强版,前段三联大角接触。用深沟属于经济版

加强版直接前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后面一个深沟球+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个深沟球轴承和两个角接触轴承的,    相邻的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之间,需要加隔离垫吗?

一般没必要两个轴承叠加的,你可以考虑加一个很短的轴套把外圈隔离就行了垫片也行,但是注意隔套不是隔内圈是隔外圈。厚度跟外圈厚度差不多就行不要磨到密封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据说做无动力主轴都是前端两个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后端一个深沟球轴承

最常见的方案,可以避免热伸长的影响
角接触放两头?
没有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常见的方案,可以避免热伸长的影响
角接触放两头?
没有这么用的

我不是说角接触放两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强版直接前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后面一个深沟球+一个推力轴承

精度要求高的,绝对不会用圆锥 推力跟深沟球的,圆锥跟圆柱两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常见的方案,可以避免热伸长的影响
角接触放两头?
没有这么用的

后端用配对角接触,内圈锁定,外圈是浮动的,前段配对角接触才是双锁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端用配对角接触,内圈锁定,外圈是浮动的,前段配对角接触才是双锁定的

这样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