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飞控,图传,osd, 摄像头,地面怎么录视频

楼主(2013-09-05):
四旋翼已经安装完成,mmc10飞控,天9遥控器航模摄影的话,换什么飞控,玉兔二如何? 图传怎么选择,地面录相是用图传的摄像头,还是另加一个,要是图传摄像头的话是连osd界面也录下来了吗?

网友:
另加一个把osd 也录下

网友A:
1,摄影请考虑商品飞控

2,摄影录像是在空中,是把摄像机或者相机带上去,不是录摄像头传回来的图像

3,图传5.8G安全,不违反相关规定,1.2G距离远绕射好于5.8而且还便宜,但是可能会干扰民航频率,不属于随便使用的公共频段,是违规的

4,地面录像买个使用SD卡的DVR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摄影请考虑商品飞控

2,摄影录像是在空中,是把摄像机或者相机带上去,不是录摄像头传回来的图像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摄影请考虑商品飞控

2,摄影录像是在空中,是把摄像机或者相机带上去,不是录摄像头传回来的图像

茅塞顿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