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一代的一些问题,请大师指导

楼主(2013-09-05):
用兔子一代快半年多了,刚开始装机后飞行很正常,第一次炸机的原因至今是个迷,刚开始飞行的很好,一会就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的下滑,撞墙上了,修好后一直不敢高飞,听说兔子的固件更新了,自己下载后发现比原来操作没什么区别,切换到一件返航的时候兔子就疯了似的,现在设置软件里的GPS参数一直设置不成功,还有基础参数也是无法设置,其他通道等设置都没问题,给兔子技术反映了后他让我等他测试后告诉我,等了一个多星期,白天不上线,晚上上线了不回话,一句话也不说,在群里也不敢一直问,怕他着急了把我删除了,我感觉他们出了二代就对一代的售后不管不问了,固件有问题也不修复了,等着大家把一代弄坏了好买他的二代,我是个新手,买飞控的时候是奔着兔子的售后和性价比去的,现在他们的做法让我很是失望!!!!

网友:
呢马!!怎么我一买兔子就发现最近兔子问题多了这么多!我还有打车问个问题我的一代兔子老是检测都到遥控,昨晚试了一个晚上后来可以检测到了今天又不行

网友A:
你升的是V1.231_20130607固件主要是①改变罗盘校准方法②增加空中水平微调校准功能,另外2项更新你肯定是用不着的。你说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你用原来的V1.230调参软件就行了。

网友B:
总算看到和我同样问题的啦,我调参视频......手机拍的有点抖

网友:
我买一代一年多了,,飞了没几盘就扔了!!!!!

网友:
原来我的也一样,不管它了

网友:
我的还是在飞好好的啊。。。。。。。只是需要慢慢的调。。。。。。。。。。。。。。。。。。。。。。。。。。。。。。。。。。。。。。。。。。。。。。。。。。。。。。。。。。。。。。。。。。。。。。。。。。。。。。。。。。。。。。。。。。。。。。。。。。。。。。。。。。。。。。。。。。。。。。。。。。。。。。。。。。。。。。。。。。。。。。。。。。。。。。。。。。。。。。。。。。。才可以飞好,一建返航,自动降落,定点,也花了不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看到和我同样问题的啦,我调参视频......手机拍的有点抖

和你的问题一摸一样!兔子售后在不?为什么这个技术难题你就攻破不了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的是V1.231_20130607固件主要是①改变罗盘校准方法②增加空中水平微调校准功能,另外2项更新你肯定是用 ...

你说的调参软件现在兔子官网下载不了,别的地方我找不到了

网友:
往一个方向跑偏 ,技术 死不承认有问题 ,一直强调 什么干扰啊 遥控器的问题啊  !其实他自己也不懂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