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里什么机操控手感灵敏度最接近华记的super cp无刷版

楼主(2013-09-05):
本人新手,从未飞过真机,最近想入六通的小鸡,看中super cp改无刷版

现有华10控,能在模拟器中悬停,和简单的动作,

想在模拟器先练练手感,(只玩凤凰4.0和G6)

听说mini cp灵敏度有点高,V120D02S调教麻烦,有点脆弱,都不适合新手

super cp原厂的有刷不耐用,所以想考虑super cp改有刷

又听说模拟器里的机手感要比真机大一级,

各位大神能不能据些例子

比如哪个模拟器里的什么机和什么真机手感差不多,

谢谢各位,只想入六通小机

网友A:
130x
  其实建议你模拟直接用700级别的飞机练。

楼主:
700级别的手感不太像小级别的真机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x
  其实建议你模拟直接用700级别的飞机练。

感觉凤凰4.0里面700的比450还难飞些。

网友:
还是MINI CP吧,模拟器里都是3轴的,飞起和6旋翼的感觉不一样

网友:
模擬器內導師用甚麼机你跟著就可以了!練熟後就隨自已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