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兔子问题!!!不问我看是搞不定了

楼主(2013-09-05):
我买回的玉兔一是二手的,检测时要把油门微调拉到最低才能检测的到遥控,检测完了想进入油门效准无放进入。
在未校准油门试飞无法正常起飞四个电机动力不一致,有想打跟斗感觉,本人使用的是FT06-A遥控35频头!大神帮忙解决下吧!

网友:
围观吧,控和兔一都没用过……

网友:
短接gps插口的tx和rx可以自动对所有电调进行一次油门校准

网友A:
短接好后 上电 听到校准音 完成校准后 跑马灯 然后拔出短接线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好后 上电 听到校准音 完成校准后 跑马灯 然后拔出短接线 即可

短接只的是GPS插口中间那两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只的是GPS插口中间那两条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为什么遥控油门微调在中间自检遥控就检不到呢?而且油门最低时数据也高于1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遥控油门微调在中间自检遥控就检不到呢?而且油门最低时数据也高于1100

要求在1020-1090之间 否则飞控认为不安全 就检测不通过

网友:
lz要一份说明书好好看看吧
您这问题安装第一步就会给你解决的

网友:
看泡泡视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