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顶级版电调问题,GAUI的人请进

楼主(2013-09-05):
前几天炸鸡后重新修了下机器,油门曲线普通情况下是一条曲线,3D一档开关设置70%油门(看说明书好像说60%以上才会定速)2档设置85油门%
切idel1的时候进入定速感觉没有力量输出,整台机像是30%多油门的那种情况,切到idel2才把力量正常输出出来。

我电调的设置是定速模式下的第三项high. (油门行程也重新校准过)

没炸鸡前我设置是一样的,我当时idel1只设置了61%油门就能输出正常的转速。

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为什么设置定速60%和70%飞机都没有什么力量呢

网友:
我是铂金系列,炸鸡后也是感觉飞机软趴趴的 不过我没有设置定速,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刚刚看了GAUI 208610 GUEC GE-610的说明书  第13项是恢复出厂设置,我进入第13项后怎么里面还有4个小项,说明书中没有提到,应该选哪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GAUI 208610 GUEC GE-610的说明书  第13项是恢复出厂设置,我进入第13项后怎么里面还有4个小项,说 ...

仔细看说明书,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我看了几遍就会设置了,非常简单!听声音!

网友A:
这种情况,请把所有数据恢复为出厂设定值,再重新调整,应该是电调跳到了固定翼模式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请把所有数据恢复为出厂设定值,再重新调整,应该是电调跳到了固定翼模式

说明书第13项是恢复出厂设置,为何进入第十三项后里面还有4小项选择(说明书没提到,不知道选哪项目)

即听到哔——哔——哔—哔(三长一短),油门推到最下后没听到 1515的声音,而是发出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