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9-05):
我原来是飞越680六旋翼的,4822/690的电机1238的木浆,可是飞行时间就5分钟左右,不超过5分钟有时候带狗3飞行重量就3000克了,这次我把改了现在是4旋翼的了动力不变,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啊???这个四旋翼的起飞安全重量大概是多少,4822/690的电机可以用多大的桨??麻烦了高手们帮帮菜鸟

网友A:
我飞越690   4225电机 10400电池飞20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越690   4225电机 10400电池飞20分钟

你用的是4225的KV390的电机么?是四旋翼还是六旋翼?

网友:
老大你的螺旋桨用错了。用成油机的了。重量么自己能减就减点。
我的配置也是4822 690  1238 飞越680 飞越狗3台 5.8G图传 1000W 大疆30A NAZA-M   穷人OSD  ROS电池 总重带狗和狗台 ROS一块电池 重量在3.1 两块的话16000毫安 总重3.66KG

网友C:
木槳雖好看但重量....太重了
看您秤重時是六軸的重量,改成四軸重量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槳雖好看但重量....太重了
看您秤重時是六軸的重量,改成四軸重量又是...???

我现在是用13寸的桨了重量还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4225的KV390的电机么?是四旋翼还是六旋翼?

6旋翼  4225 390KV

网友:
哎,哥们,参数给全点,电池多大啊?几S啊?飞到多少V降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