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直机acewaypoint 故障,请大疆技术人员解决。

楼主(2013-09-05):
本人使用神龙260油直,使用acewaypoint地面站。有较长时间没有用自驾模式了(姿态和姿态巡航),今天把飞机都调好,用调参软件设好参数,重新校准了遥控器。起飞前校正了GPS,状态正常(灯不闪)。拉火起飞后,手控状态正常,基本可撒手,飞行良好(悬停螺距为7.5,挂载了约4公斤载荷)。但切姿态模式后(半自驾),飞机不能稳定,但能控制(不能撒手,一撒手会快速飞离)。切手控降落后,检查IMU反馈方向是正确的,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试了几次,现象是一样的。问过代理,问题没有解决,想在这里问一下大疆,是切自驾的时候没有完全撒手造成的吗?还是什么原因,请给指点一下。在线等。

楼主:
大疆的售后在哪里?

网友:
如果不闪白灯的话检查一下感度,可能是感度偏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感度120,120,120。

网友:
摇杆回中后再切自驾好像是xp3.1系列飞控需要注意的问题,ace系列应该无所谓这个问题了。会不会是你的gps安装有问题,另外imu的重心位置都是否测量准确。

楼主:
GPS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指示灯都是正常的。楼上说的重心问题影响大吗?我是测的离主轴的距离,但加负载了以后,重心确实不在主轴上了。没测过。从道理上讲,它是用三轴陀螺测姿态的,和重心关系大吗?

网友A:
楼主你能把你神龙的感度参数给我么,新人还没有飞起来,正在调试中

网友:
姿态模式下迅速飞离?请问是不是总向一个方向飞离的?

网友:
快九点了,DJI早就下班了。。。又不是24小时的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于我。

网友:
gps的指向很重要,因为罗盘在gps里面。另外重心最好按照大疆视频中的教程测量好,要装上所有负载以后再测量。

网友:
我也飞260,很稳

楼主:
我的QQ号是14103986。今天又去飞。去掉载苛现象依旧。一切自驾有时能稳一会,然后往前冲,往前沖了后有时能自己倒回来。我延迟设的是100%,是不是小了?

楼主:
利用地面站看舵螺仪测姿什么的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GPS测方向也是正常的。

楼主:
感觉就是小问题,可就是搞不定。

网友B:
直升机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能把你神龙的感度参数给我么,新人还没有飞起来,正在调试中

感度三个方向都是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是斜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斜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是说斜盘吗?

直升机在姿态模式下是不是要进行校准的   就类似naza h  要经行校准飞行   我是手动 gps姿态 gps巡航

楼主:
校准飞行?

网友:
油机震动真心难解决啊

网友:
技术人员找不到的情况下,请认真阅读说明书50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