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一下,APM果然是比MWC高级不少,还好装。

楼主(2013-09-05):
一年多前,我自己DIY MWC飞控,经历了N多周折,终于把它飞上了天,还集成了蓝牙、超声等附件,但无奈的是,时常的失控让我对它失去了信心。我一直以为是电磁干扰不过关。而局限于DIY的品质,电磁干扰是无解的。

直到我这次下定决心上APM,才发现一个带数据记录的飞控,有多么的重要。

第一次完成APM装机时,我用的是硬连接飞控板,结果飞起来后,就和以前的MWC一样,四旋翼时不时的抽风失控。后来,我仔细阅读了APM的防抖指南,在动手之前,我先用数据记录,测量了硬连接的抖动,XY轴都至少有0.5G。之后我修改了多次飞控板的安装方法,平衡了螺旋桨,最后达到了不超过0.1G的境界。四旋翼在1m的空中loiter悬停,居然能有只听到风声的时候,6M GPS就已经能控制四旋翼在1~2米的范围内运动,而且高度变化也没超过0.5米。而这一切,我连一个PID都没改过。我唯一做的就是减振减振再减振。

MWC不知这几年有什么发展了,之前要给四个电调做统一配置,我还专门得做一块洞洞板并联数据线。APM则有专门的配置电调模式,直接在机身上就可以完成配置,方便。

还没看APM的代码,据说写满了Flash,这是个缺点,以后要改代码就得删不用的功能了。

网友:
没图没过程!!

网友:
小手一抖1分到手

网友:
永远是下一个飞控最好~等着瞧吧

网友:
APM的路过,一个好的飞控,是大家公认的

网友:
APM有很多版本,想入个飞控,看到这么多都纠结了……

网友:
能分享一下减震的具体方法就好了

网友A:
APM则有专门的配置电调模式,直接在机身上就可以完成配置,方便。
MWC也有这个功能。

我买的MWC成品版,从来没有失控过啊,就是振动会导致问题,所以经常的工作也是减震。

我不知道APM能不能看到代码。

我觉得能看到MWC的代码非常好,出了什么问题,看看代码,就能知道是自己机子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我个人还给MWC提交的Bug,并修复了。下一个版本的就能集成我的这个Bug修复了。

功能细节上应该如何操作,或者说怎样的操作会有什么现象发生,看代码比任何说明书都好。

网友B:
定点得看风吧,没风的时候上下0.5米,范围1-2米,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MWC一样做得到,楼主自己DIY飞控,应该对算法有了解吧,MWC据说算法相对简单,但这个算法PID调好了一样很稳,而且我个人感觉MWC对于初学和了解飞行的控制算法很有用,但奇怪的是国内没有用这个版本当教材的,这个开源项目,要是让大家首先对这个固件做探讨,能有更多的基于它的自主编程,然后有兴趣的再进军APM....那就好了,现在估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在等这个固件老外的更新,看国外论坛这个固件好像下一个版本要加入一些变量和模式,开发航点功能,国内研究的很少,太多人只是拿来组装一下就飞,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来讲倒也有情可原,最可气的是竟然还有电视台采访到某人以后说这是自己的发明,真够丢人的,估计连源码都不一定看懂的家伙......要是他是拿商品控飞的,真想抽他丫的.....唉,如我等,外语不太行,满哪找相关中文解释文档都找不到,硬着头皮逐行看代码么,用业余时间一年两年都算快的,效率太低了。大神都在哪里呢...

网友:
APM分什么系列的吗?

网友:
看了楼上的一席话,感慨颇多,我等这样的真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点得看风吧,没风的时候上下0.5米,范围1-2米,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MWC一样做得到,楼主自己DIY飞控 ...

深有同感

网友:
我等这样的真是不容易.............

网友:
我对MWC现在是有信心的.GPS定位已不是问题.等我换个高精气压先吧...对定高就有数了

网友:
MWC不知这几年有什么发展了,之前要给四个电调做统一配置,我还专门得做一块洞洞板并联数据线。APM则有专门的配置电调模式,直接在机身上就可以完成配置,方便。

MWC可以的,打开一个宏,重新编译次就可以用于电调的校准。

楼主:
看来吸引了不少mwc的拥护者,那就多说说吧。

我之前做洞洞板MWC的帖子可以参照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6281

我是用Arduino Nano(328P)做的,超声自己写驱动,还做了气压计融合、mma7455那时没驱动也是自己写的,自己写了TDF6A的中位校准。板子上每块元件的驱动我都自己写过测过。就拿三轴陀螺仪L3GD4200D说吧,其实MWC只用到了它很简单的轮询方式,实际上还有更高效不漏数据的中断模式。

后来MWC 2.0出来后,我想上GPS,328P不够用了,就买了2560,等2560到手一看,傻眼了,上下两排IO居然和洞洞板是错位的,原来的洞洞板方案没法做了,板子还特大,后来就没兴趣搞下去了。

MWC的代码是非常的好懂,和我编程相关的部分,我都看懂了。算法就没仔细看。4元数在我这里已经测试过,跟不上800HZ的三轴陀螺仪L3GD4200D,MWC用的算法不是完备的。

我对MWC的印象就停在2.0了,到现在,拿APM 3.0作比较可能有点不公平,不过还是说一下各自优缺点吧。

首先,我觉得MWC才是真正的开源软硬件,想要配什么传感器自己加驱动就行了,传感器datasheet也没那么难看懂。反观APM,那是相当的不OPEN,硬件都是成品,不能换,几个外设,如3dr radio、电源模块等等,连张图纸和datasheet都找不到。这注定APM的价格要比MWC贵。APM也不是没优点,DataFlash作为APM标配,是我最喜欢的。

软件上,各有千秋,总的说APM是强出不少。MWC用二进制流方式传递数据去MultiWiiConf绝对是单片机高手之作,相当的高效,但前后版本兼容性较差,每次MWC升版本,MultiWiiConf也得升。APM的mavlink则是标准协议,我还没看代码,感觉是相对传送效率低下了一些。MWC不能人工校准遥控器的中位,四个通道共用一个写死的1500,害得我自己写TDF6A的中位。而APM有遥控器校准程序,配置方式显然更友好。

DataFlash是APM的强项,能帮助解决很多问题。这一点,MWC 2.0是没有的,不知最新版如何了。

最后还是感谢一下MWC的Alex和EOS两老大。APM的论坛暂时没找到大牛,学习中...

网友C:
GPS可以通过另加一块328p或者at tiny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可以通过另加一块328p或者at tiny来转换。

是的,那是我确实还有两块Pro Mini,怪自己心黑,想找total solution,最后坏了胃口。

网友:
标记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也有这个功能。

我买的MWC成品版,从来没有失控过啊,就是振动会导致问题,所以经常的工作也是减 ...

apm也是开源的。。。当然有代码随便看随便改

网友:
貌似好多暴力飞行的视频都是mwc,好多fpv视频都是openpilot,好多飞任务的都是a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点得看风吧,没风的时候上下0.5米,范围1-2米,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MWC一样做得到,楼主自己DIY飞控 ...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点得看风吧,没风的时候上下0.5米,范围1-2米,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MWC一样做得到,楼主自己DIY飞控 ...

其实这句是夸6M更多一些。以我对GPS的了解,相同地点,不同采样之间,漂移2~3米是很正常的。就这样的精度的话,即使是无风,飞控飘出去的可能范围2~3米乘以3还差不多。

6M能有这样的表现,感觉6H就不是很有必要了。

对了,按APM的文档,减振对GPS一样有作用,大概是减少了多普勒效应?

网友B:
看APM可以测振动,MWC不行么,我也想看看我机架的振动情况

网友D:
我 没时间 去 详细 看:麻烦你 提供 详细步骤————。

“我仔细阅读了APM的防抖指南,在动手之前,
我先用数据记录,测量了硬连接的抖动,
XY轴都至少有0.5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 没时间 去 详细 看:麻烦你 提供 详细步骤————。

“我仔细阅读了APM的防抖指南,在 ...

请参照: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vibration-damping/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measuringv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PM可以测振动,MWC不行么,我也想看看我机架的振动情况

APM其实就是把ACC等等各类的数据,按配置,以50HZ的频率写进了Flash,相当于做了个飞控的黑匣子。

事后可以连线把这些数据读出来,自己看图表就行了

网友:
APM的软件架构看起来还是很好的!只是第三方硬件扩充是少了!

网友E:
首先,我觉得MWC才是真正的开源软硬件,想要配什么传感器自己加驱动就行了,传感器datasheet也没那么难看懂。反观APM,那是相当的不 OPEN,硬件都是成品,不能换,几个外设,如3dr radio、电源模块等等,连张图纸和datasheet都找不到。这注定APM的价格要比MWC贵。APM也不是没优点,DataFlash作为APM 标配,是我最喜欢的。

开源飞控里面,比APM更开放的我觉得就没有了,不管是PPZ还是PX4,APM体系当中就没有不开放的东西,不管是ArduPlane、ArduCopter,MissionPlanner的全部源代码,还是电路设计、PCB,不同飞机的pid参数配置文件,全部是公开的。至于说周边配件,以数传为为例,没人说一定要用3DR,可以用apc系列,可以用Xbee,还可以用蓝牙...总不能因为APM是开源的就一定要求周边配件也是开源的吧?

软件上,各有千秋,总的说APM是强出不少。MWC用二进制流方式传递数据去MultiWiiConf绝对是单片机高手之作,相当的高效,但前后版本兼容 性较差,每次MWC升版本,MultiWiiConf也得升。APM的mavlink则是标准协议,我还没看代码,感觉是相对传送效率低下了一些。MWC 不能人工校准遥控器的中位,四个通道共用一个写死的1500,害得我自己写TDF6A的中位。而APM有遥控器校准程序,配置方式显然更友好。

Mavlink是QGroundStation创立的一个通用通讯协议,使用CRC进行数据校验,可以用在从微型潜艇到微型火箭之类的咚咚上,从我用下来的感觉Mavlink协议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APM可能只用到该协议10%左右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飞控里面,比APM更开放的我觉得就没有了,不管是PPZ还是PX4,APM体系当中就没有不开放的东西,不管是Ar ...

之前我说MWC比APM更OPEN这点没疑议吧。至于说它的周边,我呢连那个电源模块的PCB也没找到(或者说电气特性?)。要是想自己做一个电源模块,似乎还有点问题。

网友:
内容留印学习,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吸引了不少mwc的拥护者,那就多说说吧。

我之前做洞洞板MWC的帖子可以参照这里http://bbs.5imx.com/ ...

很专业的见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源飞控里面,比APM更开放的我觉得就没有了,不管是PPZ还是PX4,APM体系当中就没有不开放的东西,不管是Ar ...

认识很精辟!
另外3DR-Radio也是开源的!

网友:
完全看不懂了,虽然用过MWC控,但娃跳严重。如何调?

网友:
硬件就常用的就那么几个传感器,再贵的我们也用不起。所以我建议还是把目光瞄向固件,多研究下源码
目前再看ArduplaneNG,希望海盗的板子可以支持固定翼,能随着版本更新

网友(2013-11-09):
引用 楼主:
看来吸引了不少mwc的拥护者,那就多说说吧。

我之前做洞洞板MWC的帖子可以参照这里http://bbs.5imx.com/ ...

请问你的超声波是直接接在NANO 上吗??怎么接的??程序怎么改???

网友:
早说过了,MWC,有多快扔多快,别瞎耽误宝贵时间

网友:
APM减震做好后,PID真的很好调试!

网友:
高手果然都集中在多轴上!

网友:
LZ可以上图说明你的APM如何减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点得看风吧,没风的时候上下0.5米,范围1-2米,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MWC一样做得到,楼主自己DIY飞控 ...

APM的定点视频你是没看过吧,跟NAZA一样。怎么可能  上下0.5米,范围1-2米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源飞控里面,比APM更开放的我觉得就没有了,不管是PPZ还是PX4,APM体系当中就没有不开放的东西,不管是Ar ...

APM的中文资料确实少,像油门曲线,  D/R大小动作/EXPO指数 ,代码说明等这些都是英文的,MWC的资料里说得清清楚楚又是中文。MWC比APM好调呀。如果MWC的气压数值能够稳些的话,一样和APM那么稳

网友:
41楼头像超帅

网友:
有兴趣试一下

网友:
好多高手

网友:
不错,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MWC好用。
主要好改,改改就能用蓝牙,NRF做控。
当然,这种贵东西,在小地方用用这些做控没问题,
去外面,大家还是用商品控,起码失控出事了,还可以发个贴牢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也有这个功能。

我买的MWC成品版,从来没有失控过啊,就是振动会导致问题,所以经常的工作也是减 ...

牛人加个qq吧 274-3816-05
请教mwc,做算法

网友(2014-04-29):
时过境迁。

楼上各位今天再来看看APM和MWC的差距。。你们不得不感叹,短短四个月,MWC已经被甩出八条街了。

网友:
能加楼主QQ?想讨教下MWC,懂点单片机,有个MWC正想研究研究!

网友:
技术贴,普通人玩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