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铂金40A 恢复出厂值。。。的问题---标题...............长......长......长..

楼主(2013-09-05):
最近450炸机后突然动力不行了,特技1模式下(65%油门)动力明显不如以前,一定要调到100%油门直线 才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咆哮。。!以前油门设置到85%已经非常的暴了,跟之前相差甚远!
排查:在确定非传动系统、机械故障、电池等因素的前提下,接下来就是怀疑电调以及电机这两块了。电机是亚拓450MX,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但是以前电调偶尔出现过“缓启动突然自动消失”以及”动力/油门不稳“的情况,所以电调的嫌疑首当其冲!
接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电调恢复出厂默认值,然后设置油门行程并试飞。如图示。
问题来了:这个第十三项关于恢复出厂值的注释,一个都木有!(里面有4种不同的鸣叫声)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到时候动力实在是调不好,那我应该如何?
电机齿比 是我之前测试了多次才确定下来的。所以电机齿 比不会有问题。如果实在弄不好,我只能作两种选择:第一增加电机齿(数)第二 设置电调进角(听说可以提高转速,但耗电)
各位大侠来说一说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设置卡很好用得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卡很好用得一说!

屌丝一个,再说我总觉得这个是一劳永逸的事,所以猜想设置卡利用率不是很高,所以是能省则省了

网友:
呵呵!不高是不高!只要用肯定有大用处!

网友B:
哔-哔-哔-哔-,表示有4个长嘀声到了13恢复默认选项,你把油门摇杆拉下来就行了,不是说里面有4种不同的鸣叫声跟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哔-哔-哔-哔-,表示有4个长嘀声到了13恢复默认选项,你把油门摇杆拉下来就行了,不是说里面有4种不同的鸣叫 ...

是的 到了第十三项,就是恢复出厂值设置,哔---哔---哔---哔-,是三长一短。马上打下摇杆,进入该项,结果电调就是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除非这不是四个选项
如果摇杆一直在底部不动,设置也不会自动退出来。在第几声的时候 往上打 就表示选择第几项 但是没有注释,不明白分别4次 是代表什么意思。不敢动。

楼主:
字数字数

网友(2014-03-14):
我的30A铂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刚打电话问了技术支持,那四声是刹车的子选项,选择第一项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
顶帖 拿分 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