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有 ! 安心不少、方便不少 ~

楼主(2013-09-05):
  等了好久终于见到~~  上下不打滑!可以更换铝齿!

网友:
PRO皮带,但是PRO太重,

网友A:
貌似一点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点也不贵吧

  一枚22! 买多可少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枚22! 买多可少 ~

阳台兄 你的电机是用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兄 你的电机是用的什么型号的

  花牌 6S 2221/1880KV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枚22! 买多可少 ~

有点小贵~冰人的东西是这样啦~不过真的做的不错,阳台侠~问问尾桨的动平衡怎么做?我尾巴以上尾桨就震的手麻~!上次拆大浆,然后配平尾桨 把尾桨都给射了,,,直接穿门而过 吓死了

网友:
这个终于有了,之前打滑两次炒机后改轴传了。怎么不出早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牌 6S 2221/1880KV 吧~

我还以为 你用的3S呢 今天模仿你用有副翼转 结果无修正只转得了5~6圈 就要跑偏了 (无副翼也转了不过好像没有调好2圈左右就要跑偏) 看来还要继续练习啊
向你学习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 你用的3S呢 今天模仿你用有副翼转 结果无修正只转得了5~6圈 就要跑偏了 (无副翼也转了不过好像 ...

   手里另有一台480 短机(短尾管、424T皮带、345主桨)  继续使用3S 电池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5OTc3MjE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另有一台480 短机(短尾管、424T皮带、345主桨)  继续使用3S 电池 ~   ...

今天在 调尾桨的时候  没上大桨  本来时看看尾部上桨后有没有震动  高速的时候 用手掰了机身 突然一个声音 扫齿了 立马 换皮的了  个人觉得还是皮的好皮的用了好久都没事    轴传的 我一个星期扫了3次了 换着都蛋痛
这个电机也是 花牌 怎么是白色的

网友C:
哼哼,前排,看见首页图片就猜想是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哼哼,前排,看见首页图片就猜想是阳台

    哈哈~  朱凶

网友:
这个又是冰人作品么?

网友:
再见阳台~(再次见到)

楼主:
  立马换上即用! 检验一下尾巴情况! 很舒服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1ODc0NDcy==.html

网友D:
帮顶   侠哥   这个是皮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侠哥   这个是皮传的?

改的480 皮传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的480 皮传 !

皮传是不是简单很多  。。。

网友:
阳台侠,麻烦把你的空机,电子设备什么跟我们说一下呗,一般都在哪里购买呀?新手求助

楼主:
   SPEDIX PRO 侧板(尾管抬高几度、尾巴上翘), 改皮传尾管夹座, 冰人PRO 带推力轴承主轴座 ,部分机身连接件(FY、ALZ 等)
                       有副翼旋翼头拼接:SPEDIX的中联,FY的PRO日志框、拉杆,冰人十字盘,FY的PRO 桨夹改4毫米无台阶横轴!
                       480尾管切短(434T皮带/360主桨)、 自配加长碳纤尾撑杆、对应加长尾舵机拉杆、
                       冰人一体尾波箱、尾双推、带推力轴传尾桨夹  、480的FY 塑胶尾桨、

网友E:

上面那两个轴承是怎么弄下来的

网友F:
又是冰大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两个轴承是怎么弄下来的

  如果以前安装时有轴承胶!则稍许加热即可退下轴传! 建议少量的轴承胶粘接即可! 拆装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传是不是简单很多  。。。

简单倒说不上! 自己更喜欢皮传!皮实、更换比较方便!震动容易控制!  何况放心的轴传杆太少!  只是在效率和熄火这块稍差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倒说不上! 自己更喜欢皮传!皮实、更换比较方便!震动容易控制!  何况放心的轴 ...

多谢侠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冰大的东西啊

  冰件! 关键时解决了上下卡位打滑的问题! 而且方便更换铝齿! 不错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侠哥指教。。。

    仅仅个人体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花牌 6S 2221/1880KV 吧~

你有sport的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sport的机吗?

  有些散件~  没装! 还是以PRO 为主!

网友H:
会不会皮带刮擦尾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皮带刮擦尾管座?

基本尚可!再粗点就会剐蹭到内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