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变焦+拍照》帖子已更新

楼主(2013-09-05):
SONY 电动变焦镜头 E PZ 16-50 mm E16-50 ;
黑色两端为蓝牙模块;该镜头为三倍变焦

FUTABA舵机线只需要接到云台接收机的第八通道就行啦;另外一端需要接电源DC:7-12V小电池;12克左右

下面开始用云台本身的固定环来将该镜头安装上去

轻松安装完成!

镜头组装完成 来个特写先

这个就是飞机端了;这一段一共15G左右

安装在禅师云台上面;白色扎带绑的是7.4V 200MAH电池;重量为12克!完全不会影响云台如何角度的转动;该电池主要是给到镜头供电使用;发射端与接收控制为蓝牙传输;另外一段只要将舵机先插入到接收机和遥控器的如何一个通道就能轻松实现空中变焦;对焦等功能!

敢兴趣的朋友们;请继续关注我明天上测试视频!!!!!

地面测试视频已经出来!!!!!!!(9-6)

第一视觉

同期会继续上空中效果!!!!!!!!

空中变焦视频已经出;(更新日期 9-7)

接下来放几张飞机悬停时的空中ZOOM后的照片;

1:当镜头出在16MM的时候

2:当镜头出在50MM的时候

《空中变焦+拍照》帖子已更新

网友A:
赶快上一段视频~~~~~~~~~~~~~~~~~~~~~~~~~~~

网友:
你把电池什么的加上去会破坏原有重心的,所以要重新调相机的位置的

网友:
高端大气!
不知广角端是16的定焦头好还是这个的变焦头好?希望用过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这个好东西。楼下V5

网友:
有点意思~! 关注~~

网友:
这个可以的~
赞一个!
:)

网友:
再加个对焦也不难,这样航模摄影就可以大光圈玩虚化背景了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上一段视频~~~~~~~~~~~~~~~~~~~~~~~~~~~

视频已经开播了

网友:
没有看到变焦过程中任一点都可以停下来的画面,也就是说这个通道不是按比例控制的,只有最大端和最小端两个焦距可用。

网友:
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
没有实用性  应为索尼的这款镜头不是固定光圈,在变焦的时候 光圈的改变导致画面的明暗发生变化, 如果自己玩玩很不错,如果要航模摄影就不太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之前打算还是用9g舵机的机械化控制。苦于要走飞线。高人居然想到了蓝牙通讯不错。。。好想法。

网友B:
不过不知道镜头做手术的风险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不知道镜头做手术的风险如何。。

改天贴N个镜头的手术尸体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贴N个镜头的手术尸体给你看

呵呵。看来我还是搞机械的吧。。。不过你那个蓝牙通讯模块不错。忘记蓝牙通讯是哪个波段了。。会不会和接收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