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 PLUS DFC 电调RCE-BL35P问题

楼主(2013-09-05):
450 3GX原厂套装版,一般模式飞行,就是在高空连续翻几个跟头,4分钟左右,就会出现电机一卡一卡的,接着就停转,看着飞机直直的炸下来,电池是新的,没飞过多少起落,下来后重新拔电插电还正常,就是电调烧手,飞机是新的,电机电调都从别的机子上调换过,还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过热保护,还是要重新设定下电调,想不通是不是和螺距设置有关系,设置时按照说明书进去设置3GX后,调整集体螺距+-9度,一般飞行模式下螺距-3~+9,3D模式下螺距+-10度,遥控器上螺距曲线44,52,74,84,93油门曲线,0,44,65,85,100原厂出厂设置没改动,3D开关很少打开,不知道电调温度过高和我这些设置有关系没,刚买新的没出现过这些问题,后来重新设置过3GX后就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帮顶下,没用过3GX

网友A:
提供您參考!
在插电之后听看看电调的设定声响是否为12223或12222,若不是就重新设定!
其中的1(无煞车)2(中进角)2(低电压保护)2(直升机模式)2(油门反应),
以低电压保护来说,当动力电池电压在低电压保护范围下,马达动力就会渐歇性的作动!
以您来说,若是电调过热保护,那就要检查机械机构上是否有干涉造成阻力,让电调电流飙高负荷而过热!马达齿与大齿盘的间隙往往都被忽略,常常都是这里过于紧密,飙升电流,造成电调的负担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您參考!
在插电之后听看看电调的设定声响是否为12223或12222,若不是就重新设定!
其中的1(无煞车) ...

你好 ,我手上有两架同样的飞机,中间没有设置过电调,现在出现的响声是13231和11111,请问你下你怎么设置,RCE-BL35P 电调,谢谢

网友A:
为顾虑安全,初次自行设定请卸下大桨跟尾桨,以策安全!
将油门曲线设为0%、50%、100%斜直线!
在未插上电调的主动力电源时,摇控器油门推至最高点,插上动力电池,即进入电调设定模式,
待声响完后将油门拉到最低点,待声响完后则进入电调第一项设定煞车,
此时会有一个哔声,连续响五次,在这五次的声响时间内要将油门调到所要的位置,
(摇杆最低点为1、中间为2、最高点为3)
待五个哔声结束后则跳入第2项进角设定,此时会连续两个哔哔,同样维持5次,在此时间做好摇杆位置选择,
结束后就进入第3项,低电压保护,会有3个哔哔哔,
第4跟第5项如同设定,当第5项设定完后,会在有一个隐藏的第6项,bec电压输出选择(摇杆最低点为5.0V、置中为5.5V、最高为6V)
当设定完后直接拔除动力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顾虑安全,初次自行设定请卸下大桨跟尾桨,以策安全!
将油门曲线设为0%、50%、100%斜直线!
在未插上电 ...

真的不知道电调设定这么繁琐,我就知道最高点,让后最低点,以为就完成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顾虑安全,初次自行设定请卸下大桨跟尾桨,以策安全!
将油门曲线设为0%、50%、100%斜直线!
在未插上电 ...

你好,刚照着说明书上设置成了你说的12222,最后一下设置的是6V的输出电压,油门反应速度要设定成中速好还是高速好点,不做3D动作,就翻滚,还有就是说明书上的出厂设置是12123,电压输出是5.5V,哪个更好些,顺便问下,高截止电压和中截止电压是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B:
截止电压高和中其实就是电调什么时候启动低电压保护,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般用中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止电压高和中其实就是电调什么时候启动低电压保护,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般用中截止

你好,现在感觉是出现过热保护,飞4分钟左右电机就会出现一卡一卡,接着就停转,炸机,下来后电调烧手,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C:
LZ
有可能重設3GX后,因為螺距略有改變,造成耗電量比之前的大一些
在飛行四分鐘后,因為電池電壓比較低而引起電調保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刚照着说明书上设置成了你说的12222,最后一下设置的是6V的输出电压,油门反应速度要设定成中速好还 ...

对于您3D动作较温和柔顺使用中油门反应就可以了,油门反应越快速,相对的耗电量也会加大!

电池保护的电压定义,出场设定为高截止保护,目的是为了怕初学人员因飞行时间过长,而过放了电池的一个保护!
相对的高截止模式,若使用在翻3D模式下,因耗电量大,所以一下子未达设定的时间,电调就启动了保护!这样对于飞行是一巷困扰!所以基本上以有航道程度的飞行,就会改设为低电压保护!

电压保护的定义换算,是以一颗充饱电12.6V,高电压保护是当总电压侦测到9.6V时启动渐歇性动力中断,而低电压模式则总电压到达9V时启动保护!

所以我建议设为12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您3D动作较温和柔顺使用中油门反应就可以了,油门反应越快速,相对的耗电量也会加大!

电池保护 ...

好的,谢谢,我现在都调整到了12222,明天试飞下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这电调过热会不会是我重新调整过飞机的问题,螺距什么的没有调好,造成过载,还有副螺距调到-4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有可能重設3GX后,因為螺距略有改變,造成耗電量比之前的大一些
在飛行四分鐘后,因為電池電壓比較低而 ...

你的建议,我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要怎么样调整,我现在调整的是照着说明书的调整,一般模式螺距曲线44.52.74.84.93油门曲线,0.44.65.85.100  3D模式下螺距曲线是16,25,50,75,93油门曲线是100,85,65,85,100集体螺距+-9,3D螺距+-10一般螺距-2~+9,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现在都调整到了12222,明天试飞下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这电调过热会不会是我重新调整过 ...

哈啰!以螺距与油门的搭配上若不协调确实也会造成电流飙升,使电调负荷加高而发烫!

在此我分享我螺距与油门的搭配给您参考!一般模式:
油门最低点0%、置中65%~70%、最高100%,其于各点以低中高三点为依据将曲线调整到缓和线状。

螺距最低点-1度~-2度、置中5度、最高9度~13度,同样其于各点以低中高三点为依据将曲线调整到缓和曲线状!

在此通常从地面启动油门时,一开始油门摇杆推到正中间点在往下半格到一格,待整个转速脱离缓启动后到达足够的转速时,此时在推摇杆往上至置中悬停点时,机子就可以很稳定直上升空。

3D模式:状况好的电池油门最低点100%、置中90%、最高100%,
或状况差的电池最低100%、置中100%、最高100%。

螺距最低点-9度~-13度、置中0度、最高9度~13度。

其中之所以不建议动力小于90%以下,是因为通常会想把动力调小是感觉动力转速太高太快机子反应太快操作者捉不住机子,但在我认为这样反而不好,因为机子的稳定性是靠螺距与油门的搭配,若将动力减小,若飞行环境风大造成对机子的阻力,此时机况就会很差,尤其是转速急掉不足,尾陀罗锁定就没有达到该有的转速工作量,尾巴就会失锁!锁所以我建议动力尽量开大,若机子太灵活,则以摇控器D/R EXP来调整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