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卡住了真的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9-06):
新手调机卡在了 舵机这里,请大家帮帮忙,现在问题如下:一个一个解决吧。先问2个问题。
3D模式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先不管
1:我开遥控,接电,十字盘在最下面,最大的负螺距,油门推到顶是最大的正螺距。摇杆推到中间,螺距是0°。。。。这样子正确吗难道?意思就是飞机通电后是最大的负螺距。不知道怎么弄。
2:尾舵机,左右摇杆遥控,尾舵机,摇杆我只需要,左右各动一半就已经最大行程了。怎么办。意思就是摇杆控制尾巴,我只要打一半摇杆就最大行程。

ccpm设置的120°。6100E接收,华科尔D7E刷了给力固件。选项里设置的美国手。各种曲线(螺距,油门,摇杆),不知道怎么设置,大概看了一下,都是排成12.5,25,37.5,50。。。上去到100这样子,,谁有这遥控的,教教我吧。飞机买了不会装啊。。。以前买的到手飞的450,大家说不好,才买的自己装,哎。。。。

接线是照图上接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D7E刷了给力固件之后是中文还是英文菜单 如是中文菜单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等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常规螺距曲线没设置好,具体数值,可以参考论坛帖子设置。
7E控给力固件是在螺距曲线里面设置,有3项,选常规曲线设置就得了。

网友:
等楼下高手解答,一起学习。这里有一视频,看你看的懂不 450直升机调试视频(整个详细的调试过程)ok

网友:
3D模式是飞的时候切换过来的。在普通模式下起飞和降落。

网友:
潜水不深,还没搞懂螺距 和曲线,搜索关键字 螺距 曲线,还要看各种调机视频

网友:
不看调机视频,你要是能想通,天才了~~~~~

网友:
调机时螺距曲线要设置-100到100,对应实际螺距-12度到12度!最大行程无副翼是在三轴里面调,有副翼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开机后在最大负螺距,实际上你现在的螺距曲线是所谓的3D模式,要改成普通模式。大桨上螺距规,控进入螺距曲线设置界面,当前应该是0到100对角线,将最左点向上调至大约40,油门杆最低,看大桨螺距应该是-2度,如果有偏差,继续移动该点数值直到-2度。然后将曲线拉直,油门杆中点,看大桨螺距是5—6度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要通过陀螺仪设置尾推左右极限行程,看你是什么陀螺仪了,设置方便各异

网友:
你可以参考亚拓450pro的说明书调机,上面讲得的很详细,http://wenku.baidu.com/view/951616eb19e8b8f67c1cb994.html
还有D7E的说明书你应该有吧。

网友:
我不会呀 顶你 把你顶上去

网友:
谁的发射机谁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用华的发射机,我用的是DX8一般开机最大负PITCH是对的,因为你打的HLOD开关,一般这条曲线就是0-100,如果是正常模式正我一般用30-40-50-75-100,所以如果是正常模式下不会是最大的负PITCH,但明显你的角度已大于了正常的角度了(有副翼一般在12度左右)所以应该现调总行程减小些,一直达到你想要的角度。
尾行程过大可以将尾航机控制臂的控制点向内改变,也就是减小尾舵的控制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D7E刷了给力固件之后是中文还是英文菜单 如是中文菜单我也想买一个

中文的

网友: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最近已经很少看到这样嘎嘎新的问题了,说明新人们潜水都很努力,前辈高人们的心血木有白费啊

网友:
路过帮顶吧,虽然不懂,但同为新手

网友:
请问LZ用神马陀螺仪?

网友B:
螺距曲线调整,你这样说明你的飞机机械上调整是正确的

网友C:
顶11楼正解。。。

网友D:
需要的话加我QQ1570652755有详细的主旋翼调教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