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原因??

楼主(2013-09-06):
我的NAZA  V2就亮一个灯。只有绿色亮,红色黄色都不亮,求解

网友:
坏了!!换了!!别纠结了!!

网友A:
楼主拍个视频吧!!不让你这样单一描述根本不知道!!

网友:
确实描述过于简单。多说说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个视频吧!!不让你这样单一描述根本不知道!!

视频已经拍了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已经拍了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看样子又像gps模式!(闪2下是gps模式卫星大于6颗 油门不在中位)又有确认返航方向!(但你好像在室内又不应该有gps信号)  不知道你软件和遥控器怎么设置! 没有实时接触到你的飞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又像gps模式!(闪2下是gps模式卫星大于6颗 油门不在中位)又有确认返航方向!(但你好像在室内又不 ...

我是打在GPS模式上面的

网友:
上電時也一樣不亮其他顏色燈的話,就把led換了吧!(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