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5.8G三叶草天线是针对特殊频率的吗

楼主(2013-09-06):
一直以为5.8G三叶草天线是覆盖整个5.8G频率段的,买来后发现标有4频道
但是我的4频道好像效果最差

用在别的频段有多少影响呢

网友A:
围观围观继续围观换吧~最终还是平板靠谱

网友B:
全向天线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围观围观继续围观换吧~最终还是平板靠谱

发射上三叶,接收上平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向天线而已。

也就是不管频率咯,全频段都可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围观继续围观换吧~最终还是平板靠谱

哈哈,多旋翼上平板有点牛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上三叶,接收上平板啊

据说全向天线和三叶不配,三叶草与平板有配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不管频率咯,全频段都可用的 ?

天线一般的,只分频段,不分具体频率,比如,对讲机的400mhz-450mhz,这是450频段,139-155,这是150频段,现在的说的5.8G三叶草四叶草,就是说的5.8G频段,根据谐振频率不同,不同天线同一频段都有一个最佳频点,但是这个最佳频点是理论上的,你不可能在这个频段上一个频率一个频率的试,所以,这个可以不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一般的,只分频段,不分具体频率,比如,对讲机的400mhz-450mhz,这是450频段,139-155,这是150频段 ...

网友:
据说设置在5频道效果最好,接近设计尺寸。

工作频率:
CH1:5705 CH2:5685
CH3:5665 CH4:5645
CH5:5885 CH6:5905
CH7:5925  CH8:5945

网友:
取决于天线的品质因数 Q factor。同一频段内偏离谐振点越远增益越低,VSWR越大。但只要不是特别指明频点(而非频段)的天线一般都能用,但总有一两个频点比其它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说法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在实际路,可以忽略不计的

到底是专家,
我在用这你家的500m,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全向天线和三叶不配,三叶草与平板有配合问题吗

一个是螺旋极 一个是上下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