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姿态模式下起飞,开始有向前飞的偏移,请问 ...
dji phantom 姿态模式下起飞,开始有向前飞的偏移,请问正常吗?

楼主(2013-09-06):
新手,才入手精灵不久,姿态模式下起飞,精灵有向前偏移的感觉,需要调整航向才可以平稳,请问正常吗,因为是在屋内飞,GPS信号不好,开的是姿态模式。

楼主:
恩,感谢,精灵是不是预热后,就不会在姿态模式下偏移了,还有,因为偏移的我电机卡环掉了一个,我买了几个自己换上,这样电机正常转动,应该可以继续使用吧,卡环才几毛钱,呵呵,换一个电机要150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要做到定点就只有开到GPS模式,但是屋内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必须是正常的!!!姿态模式只稳定姿态不定高定点,再加上在屋里飞空间小了气流对它也有影响

楼主:
恩,原来如此,我一直没敢出去飞,在屋里练习,原来室内比外面有难度的,呵呵,那我就放心了,感谢,哎,北 京可以飞的地方不多,现在秋天,风还比较大。

网友C:
非常正常。任何飞控的自稳系统在起飞的瞬间因为尚未感知到机子的平衡状态,还没做出反应。所以起飞的瞬间要人为调整一下。另外,在调整的同时,向上推油的动作一定要很柔,待桨速达到克服起飞重量了,再稍微大一点推油就行了。等你慢慢找到自己机子的感觉就行了,因为小精灵的起飞还是相当好控制的!

楼主:
恩,感谢,现在手感上来了点了,以前一直飞电直的,头一次飞4旋翼,感觉动力比较大,呵呵,以前的电直都比较小的,在家里飞精灵有点飞不开,必需出去飞,在家里我都打到手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我的夜是这样:)

网友:
不错不错啊 强力支持你 学习了 很好很强大

楼主:
恩,我发现模拟器里的直升机和四旋翼起飞时也漂移,呵呵,看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