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图传显示器!

楼主(2013-09-06):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160+的显示器,接上图传后图像模糊,亮度低,实在是难以忍受,在网上扒来扒去,发现都是国产的显示器都是差不多的,看上了这个,有没有用过的同学给指点一二或者推荐一个,行者谢了!

网友:
用头戴视频吧

网友:
再亮的屏,在室外强烈阳光下,都会有影响的。要不做好遮光,要不用视频眼镜吧。

网友:
遮光罩弄好点试试,要么换高亮的工控屏

网友:
另外,一般的设备,也不至于你说的图像模糊,不用动辄几千。一方面,就算你有非常高的像素的屏,也没用,因为你的图传是模拟信号。1.2G 的效果比5.8G的好。另一方面,是不是你摄像头什么的,没对好焦啊。

网友:
分辨率是多少的?

网友:
把遮光做好点,凑合用吧。

网友:
这个简单,本着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原则去选!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tb上那些什么所谓的航模摄影专用屏都太不厚道了,都是些早就淘汰的面板拿来做个壳就卖,还卖那么贵。
其实蓝屏不蓝屏的关系不大,图传安装正确,信号够好,在范围内都不会蓝屏,真的蓝屏了,也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