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8电机配多大桨?

楼主(2013-09-06):
四旋翼X型机架轴距600,重重量2000克左右,用4S电池,已经定了上3508电机,多少KV和多大的桨合适?谢谢啦,不太懂!

网友A:
不超过400kv,不超过15寸桨
kv值最好接近400kv,你电池电压低了点,桨用1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400kv,不超过15寸桨
kv值最好接近400kv,你电池电压低了点,桨用15寸的。

这个电机只支持4S,我只会上1147或者1238的桨,不会上太大,不稳,个人觉得700或者580KV合适,就是不知道具体哪个好

网友:
轴距小的话还是用1238,4S
电池就用600kv
左右的,如果要上6s
电池就用400kv一下的,15寸桨。

网友:
我的是 3508 390KV 测试用的 12寸桨 准备 试手之后 上 14寸的碳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只支持4S,我只会上1147或者1238的桨,不会上太大,不稳,个人觉得700或者580KV合适,就是不知道 ...

你 KV 多大 官方说 380kv 最大支持 6S  最低5S。。 我买了个3S。。。  找卖家换去。。。

楼主:
确定了,3508  580KV 配合1238桨 4S5200mah

网友(2014-12-26):
配多少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