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求助

楼主(2013-09-06):
自稳模式切换 ALT HOLD 抽畜两下就直奔向上或直降地面,完全无定高效果.地面站高度显示正常.pos 定高更是向一边倒,完全稳不住.

在此请教模友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apm 3 定高要注意几点,
1 减震(电机和桨的动平衡),
2避震,飞控最好软连接于机架,泡沫双面胶不错,最好选3m ,
3 不能让螺旋桨的风直接吹到飞控,有外壳的也一样,最好选要有罩子的机架,dji的机架要放在上下板中间,
4不能阳光直射飞控,
5,调节THR_ACCEL_P 0.75   THR_ACCEL_I 1.5 这两个值,注意这两个值成倍数关系,应成倍数增加减少,
6,调节过滤器,INS_MPU6K_FILTER,5  有几个值可选,例如我使用的值是5 ,这和机架大小用的桨有关,越小的机架震动频率越高,这个值越大。
以上是个人经验,如有失误请纠正。

楼主:
好的,我下午试试.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午试试.谢谢兄弟.

我和你情况一样,你解决了吗?教教我。

楼主:
还没有啊,现在试试2.91

网友:
多次遇到了,将所有pid全部恢复默认,立即解决。

网友A:
我的是GPS定高转圈

网友:
根据POS的情况来看,电磁干扰太大,与PID没有关系。
刷3.01固件测试一下电磁干扰,通过把电源线、动力线双绞,改变走线路径等方法把电磁干扰降到30%以下,然后再刷其他固件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GPS定高转圈

电磁干扰太大,与PID没有关系。
刷3.01固件测试一下电磁干扰,通过把电源线、动力线双绞,改变走线路径等方法把电磁干扰降到30%以下,然后再刷其他固件试飞。

网友(2015-03-18):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