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的电机终于坏了

楼主(2013-09-06):
老婆飞x30,螺旋桨打到树枝,然后就有一个螺旋桨不转了,检查发现电机卡死。今天拆开看看,发现这货的电机做工真是差啊。里面倒是碳刷结构的,不过这个小碳刷已经磨得满电机内部都是碳粉了。还有,我发现这电机屁股部分没有开电机轴空,也就是说电机后部的主轴不是穿透屁股的。拆开电机发现后轴是在屁股上镶嵌了一个轴承来固定的。结果这个轴承和屁股之间的塑料填充物掉了,电机就卡死了。  说实话,我想给这x30换空心杯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关注!

全淘宝就一个卖 n40 电机的 http://shop71897963.taobao.com/c ... kr3Nw8&search=y               dingrenjun 兄 您老说我是买它20个电机呢 还是 考虑改别的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淘宝就一个卖 n40 电机的 http://shop71897963.taobao.com/category.htm?spm=2013.1.w4010-2561896647. ...

目前没有看见什么好的电机,先玩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看见什么好的电机,先玩着吧!

我觉得吧  直接把螺旋桨拧到180电机上,不带减速组。你觉得靠谱不?180的寿命应该比 n40强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吧  直接把螺旋桨拧到180电机上,不带减速组。你觉得靠谱不?180的寿命应该比 n40强多了吧。

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