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轴电机直接安装ER11夹头,可以在铝板上钻8mm的眼儿么??

楼主(2013-09-06):
我需要在工件上打对眼,要求同轴度,设计了一个打眼机,本想安装无动力主轴的,但感觉不值得..

能不能直接使用电机,安装ER11夹头,这样做精度有保障么??

主要在铝件上打3mm的眼,攻4mm的丝,最大打8mm的眼!

不知道电机选择的可以么,用R775电机可以么?听说是低速高扭型的。如果不行,用300W主轴电机可以吗?感觉转速太高了,12V就3000转。。

网友A:
如果是数控运行,在行程内多达都可以,如果是钻头,ER11最大夹到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控运行,在行程内多达都可以,如果是钻头,ER11最大夹到7

更换为ER16夹头就可以了吧~~~

直接安装电机上可以么??

网友:
看别人用钻夹头直接装电机上用,做专机来着!

网友:
ER11的 夹持范围不够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