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拟器里的电直这么难飞?

楼主(2013-09-06):
NANO,CP,小电直能对尾悬停,最近上了个SM2000模拟器感觉里面的直升机太难飞了,固定翼还比较好飞,是不是手不行,真想退直入固,还是有其他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
别急,玩模型是值得用你一生来玩儿的事。
每天模拟器1-2小时,过了一个月再来说是否难飞。

网友:
哈哈哈!要是模拟器里的难飞,那真机就更难飞了!

网友:
什么模拟器,没听说过
都用G4和凤凰

网友:
感觉模拟器毕竟是平面的,少些立体感,可能要多练才行.
现在实机多结,模拟相对纪的少了

网友:
很好飞啊

网友A:
模拟器,当初俺玩模拟器有种绝望的感觉,觉得悬停都是不可能的。
200小时玩下来,刷锅,自旋翻都会了。
多练就好,对尾悬停俺都练了3、4个小时。
现在模拟器里玩,轻松无比。

网友:
直升机与固定翼相比,毫无疑问就是要难飞!要飞好,一是悟性,二是坚持。多在模拟器上练连,实在不行,就飞固定翼吧。各有各的乐趣!

网友:
还没适应而已   刚飞直升都会有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感觉   认真练    半个月就知道你能不能飞直升

网友:
慢慢练习就会好

网友:
模拟器还难飞 啊???要有恒心

网友:
先练习对尾悬停,平稳了再练习定点悬停,如果想进阶,等这些练会了再来问。

网友:
勤练习,其实并不难。固定翼需要的空间要比直升机大10倍。如果没耐性只能我模型车,不过要走直线也不容易,更不用说漂移。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当初俺玩模拟器有种绝望的感觉,觉得悬停都是不可能的。
200小时玩下来,刷锅,自旋翻都会了。
多 ...

用的什么模拟器,不同的模拟器手感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450以下的在真实操作或是模拟器里面就是飘,试试700模拟,

网友B:
如果你有450真机,并且调试得当,你会发现真机比模拟器里的450稳多了。

网友(2013-10-07):
一日模拟2小时学会航模好容易

网友:
模拟器吃的是时间,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450真机,并且调试得当,你会发现真机比模拟器里的450稳多了。

完全同意!

网友:
降低物理速度,适应了再调高~~~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哪个模拟器软件?如果是凤凰,又是选择哪架飞机,使用什么设置?

凤凰的难度可以设置,另外飞机型号也对应不同的难度。

供参考。

网友:
不要轻易放弃,加油!

网友:
调调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把悬停的中间那一段调平缓,两头调陡一点,就好控制了。我一开始也是控制不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现在找到感觉了、用亚拓450练对头、不练不行!

网友C:
真机更难飞

网友(2013-12-04):
打算入固定翼的打酱油

网友:
死磕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机更难飞

起码心理压力要大多了!

网友(2014-03-01):
d10到了,努力加油

网友:
同感
另外凤凰模拟器4.0里那个机型跟922相似?!

网友:
这是基本功。。

网友:
正打算入个控能接模拟器练手

网友:
现实也难

网友:
同练模拟器的 固定翼 路过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