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使用的几点小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3-09-06):
我的玉兔在飞的时候老是 哔 哔 哔的响是什么原因?开了GPS功能,但没插GPS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在开了定高后,降低油门,会是什么反应?
有谁用天七,来张设置图啊,各通道功能的配置

网友:
哔 哔 哔的响是电压报警,在开了定高后,降低油门会往下降。

网友:
开GPS功能,没接GPS能通过自检?

网友A:
飞行模式转换时会响,电池电压低于报警值会响
定高收油门会下降高度
没有天7

还有开GPS而没有接GPS模块的话飞控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转换时会响,电池电压低于报警值会响
定高收油门会下降高度
没有天7

这个真解锁了

网友:
我也用天七,通道不够用,打算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