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utaba t6j 飞1.7米时光鸟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06):
有动力,  无襟翼, 接收机通道怎么连接, 遥控器怎么设置, 设置到什么样的舵面效果才行, 请大神们教导。不甚感激、

网友:
跟一般的固定翼都一样啊!!

网友A:
我也是1.7的时光鸟,用ff6遥控器,副翼分别接1、6通道,然后和升降混控,降落时同时向上打,起到压机身的作用。
不过这款时光鸟很飘很慢,不设置也没问题,降落手接都可以。有兴趣探讨可以加入航模滑翔机爱好群:1730623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7的时光鸟,用ff6遥控器,副翼分别接1、6通道,然后和升降混控,降落时同时向上打,起到压机身的作 ...

需要打开襟翼 么?  我看别人设的是吧襟翼和油门混空 , 还要设蝴蝶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打开襟翼 么?  我看别人设的是吧襟翼和油门混空 , 还要设蝴蝶刹车

没有襟翼,没有蝴蝶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