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4为什么比XG11要便宜啊

楼主(2013-09-06):
最近看了一下JR的XG14和XG11,发现XG14价格比XG11要便宜。通道数多反而便宜,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便宜还不好???

网友:
因为他不够XG11大只

网友:
xg11的用户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日元贬值了吧,这样还不好啊

网友:
产品的开发成本降低,比如XG14和XG8的部分模具是通用的,还有部分零部件也是XG8非常稳定的零部件,这降低了开发成本和制造成本,所以XG14有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

网友A:
为什么14sg比12z便宜呀 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14sg比12z便宜呀 一个道理

正解

网友B:
JR最贵的遥控是什么型号?

网友C(2013-10-08):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X.BUS系统将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XG6/XG8/XG11的X-BUS升级程序下载现在已经开放,请各位一起体验吧!(升级方法与以往版本相同)

请登录官方网站www.jrpropo(***)前往新闻专区下载,

或者请点击相关下载页面:

http://www.jrpropo***/cn/news/contents.php?no=154

版本信息:

XG6:    Ver.0001-0010

XG8:    Ver.0001-0015

XG11:   Ver.0002-0009

附:软件升级注意事项:

①     电池充满电

②     选择原装SD卡,否则可能无法升级甚至可能损坏

③     在SD卡目录下建立JR文件夹,并将模型数据备份在JR\MODEL目录下,升级文件拷贝到JR\VERUP目录下;

④     按住左下角F/FNC键(XG6向右扳动AILE微调)开控进入升级画面

⑤     选择UPDATA升级开始

⑥     升级结束自动关机后,重开机将模型数据拷贝回遥控器内。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8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最贵的遥控是什么型号?

Dsx12
丨萬元

网友D:
定位都不一样

xg14的对手是14sg

xg11是针对12mz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位都不一样

xg14的对手是14sg

Xg11 針對12fg吧。價錢叉不多

网友:
遥控器不能按通道数衡量

网友:
谁能给细讲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青岛JR给讲下吧,还有11x,XG11,DSX11,11X zero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青岛JR给讲下吧,还有11x,XG11,DSX11,11X zero的区别?

本人才学疏钱,就随便说说吧,不对的地方请拍砖。XG系列为JR最新产品,是dmss制式,或者可以说是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最近XG11,XG8,XG6都可以升级,支持xubs功能,类似于FUTABA的subs。DSX系列是老式dsm2制式,抗干扰能力比较弱,其他的不清楚,。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Xg11 針對12fg吧。價錢叉不多

双叶的产品不熟,,,,,,,,就是6000价位的那款

网友:
xg14是8fg的升级板.主板和外壳还是8通道的控.xg11就是原装11通道的主板.当次不是1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请问一下怎么没有JR xg7的软件升级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