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FUTABA T8FG 14通道遥控器如何

楼主(2013-09-06):
咨询一下FUTABA T8FG 14通道遥控器如何,一直想搞个好点的控,但是又不知道这些控到底好在哪里,望各位老模友能解答一下,我刚收了个二手的2000元,不知道亏没有,成色倒是很新。我飞的是多旋翼,请问这款遥控合适吗?坐等答复!

网友A:
价格嘛,不谈。T8FG现在成了多旋翼标配了,可以的。
控 没有问题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嘛,不谈。T8FG现在成了多旋翼标配了,可以的。
控 没有问题就成。

不知道他好在哪里哦,问了一下朋友遥控距离和天九也差不多,呵呵

网友B:
二手都还要2000啊,新的不也就200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都还要2000啊,新的不也就2000多一点

新的2500左右

网友C:
我是国行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国行14sg

感觉如何?飞多旋翼可以吧?不知道遥控距离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如何?飞多旋翼可以吧?不知道遥控距离多少?

距离别操心,正常1公里多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别操心,正常1公里多都没有问题的

哦,以后准备穿云,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功放啊?感谢了

网友D:
T8FG玩多旋翼绰绰有余了~
Futaba上433、切糕什么的很容易,基本都不用改装,插上去就用,很多外围设备都是以Futaba的控为主要参考依据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以后准备穿云,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功放啊?感谢了

我用天地飞7都上过云的。当然是垂直 我的控制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玩多旋翼绰绰有余了~
Futaba上433、切糕什么的很容易,基本都不用改装,插上去就用,很多外围设备都是 ...

哦,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E:
足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足免用了。

足够用了??哈哈,差点没看懂

网友F:
骚控一枚!!不过我觉得Hitec Aurora 9 也不错,性价比更高!!我朋友实测原装3.2KM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控一枚!!不过我觉得Hitec Aurora 9 也不错,性价比更高!!我朋友实测原装3.2KM

什么型号?3.2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足够用了??哈哈,差点没看懂

五笔闹的,对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3.2公里

就是Hitec Aurora 9啊~~X宝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带6208sb 2000的话可以,单控2000贵了,国行新的1850,控飞多旋翼够用了。飞远距离的不知道能否用433增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看给你带了什么接收机。8FG绝对是好控,我不跟别的比,说人家不好,不合适。

网友:
这控很不错,我试过1.1KM失控,有哥们在环境好的地方试过2000多米才失控。
二手2000全套就不贵,单控就贵了
XXF用过的都说好,哈哈

楼主:
恩,感谢指教

网友G:
难道控与控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我的T8FG  用6208飞到500不到就失控回家了。而且不是偶尔,已经返航6次了,没有一次距离超过50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控与控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我的T8FG  用6208飞到500不到就失控回家了。而且不是偶尔,已经返航6次了, ...

我晕,你这说的我都不敢下手了,呵呵,是不是哪里没有操作好啊?哪里买的,不会被人动了手脚吧?

网友G:
新的行货买来,原来飞直机没有多大感觉。现在飞6旋翼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无奈只有买了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的行货买来,原来飞直机没有多大感觉。现在飞6旋翼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无奈只有买了功放

加了功放感觉如何了?飞了多远,什么牌子的功放,谢谢

网友:
其实还有飞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我飞了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水库 城市 山里  都是一个结局  现在买了延长天线加了功放。主要怕杀精   哈哈

网友G:
台湾产的,2W  2.4G功放TB上去找。价格大概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控与控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我的T8FG  用6208飞到500不到就失控回家了。而且不是偶尔,已经返航6次了, ...

500m肯定有問題?我天線斷一根還有700m 不過我是JR9XI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湾产的,2W  2.4G功放TB上去找。价格大概200左右

现在又出了个T8FG的升级版,又不知道好在哪里哦?对了,你的控个人觉得还是检查一下的好

网友G:
控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这个是遥控距离的问题 和发射功率有直接关系,另外还有场强 驻波比。可能控与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个也只有futaba公司的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控与控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我的T8FG  用6208飞到500不到就失控回家了。而且不是偶尔,已经返航6次了, ...

你的图传是1.2的,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控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这个是遥控距离的问题 和发射功率有直接关系,另外还有场强 驻波比。可能控与控之间存 ...

和环境关系也很大,如果周边电磁或者地理环境复杂,控制距离缩短是正常的

网友:
难道说因为遥控距离太短送修啊,我估计他们都不会理。你怎么样寄过去他们怎么样寄回来    这个只有实际飞行当中才能找到原因。不算硬件问题很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环境关系也很大,如果周边电磁或者地理环境复杂,控制距离缩短是正常的

6次哦,不会每次都遇到磁场吧,哈哈,那他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的行货买来,原来飞直机没有多大感觉。现在飞6旋翼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无奈只有买了功放

功放真不是好办法,注意接受环境

你把飞机上的图传、电台等发射设备都拆了拉距离

网友G:
飞多旋翼用1.2的不多吧,都是5.8的。1.2会干扰GP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次哦,不会每次都遇到磁场吧,哈哈,那他可以去买彩票了

我说的还有他飞机上的电磁环境,例如1.2G图传,2.4G电台,433电台等,都有可能影响接受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多旋翼用1.2的不多吧,都是5.8的。1.2会干扰GPS的

注意一下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和天线的摆放位置吧

网友:
我用3米延长天线,问题不大。天线理我1米多远。问题不大   我上次飞到800米左右块下雨了就飞回来了  估计飞个1Km以上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我是控的功率放大,不是电台    飞机上就2。4接受和5,。8图传   没有另外设备   你们想到的我基本都想到了  该试的也都试过了

楼主:
那么长的天线,拉出来好拉风哦,呵呵

网友G:
我现在换了个futaba14通道的接受,在没有功放的试用下面还是一个鸟样。400多米就返航。所以每个控之间都存在差异,你没办法实测的话就凭运气去买吧。运气好天9都能飞2KM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换了个futaba14通道的接受,在没有功放的试用下面还是一个鸟样。400多米就返航。所以每个控之间都存在 ...

不错,这句话在理,我看见过我朋友的天9直接就飞了1.2,然后还是遥控回来的,估计还能再远点。再加个功放飞个6、7公里了,呵呵,可惜我的是精灵,有机会再来个6旋翼的,准备穿云玩

网友:
控是好控,我一直抖用futaba  不管是枪控板控我都是用这个的。但是只能怪运气差了一点点。我的枪控实测距离也就400米左右。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们飞1KM的难道真的是RP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Hitec Aurora 9啊~~X宝上一搜一大把!!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我现在用的是D10,性价比高,手感也不错,现在也没有换控的准备。个人觉得有飞控的辅助,没必要用太好的控。争取这周周末六旋翼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D10,性价比高,手感也不错,现在也没有换控的准备。个人觉得有飞控的辅助,没必要用太好的控 ...

恭喜哦,期待你的视频,我准备入手futaba 14SG,以后可以不用换了,呵呵

网友:
今天出门急了,忘记带延长天线。无奈只能用原控飞,结果也预料到了   飞了300多米失控自动返航,一共两次    我不惊想问各位这个T8FG真有1KM以上吗,难道就没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吗?                寻找同命人  寻找同命人

网友:
我的T8fg曾经OSD显示飞了1km,六旋翼没敢再飞远

楼主:
求个视频教程,看见说明书头就大了